楼主(2023-12-13):
公司做一款自动测试滑台,用来测试光幕的,对滑台移动距离要求到小数点后一位(产品时防止在滑台上面移动来对其进行测试的,因为激光发射器),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运动过程中,设备发生故障或者产品步骤运行错误撞机之类的,那使用急停按钮后对其进行自动复位,等于设备重置,那如果说在正常运行中,由于员工不小心触碰到了急停按钮,那一般是通过什么策略来对其继续控制?是关闭急停继续运行还是直接取出产品进行复位,那如果是继续运行的话,请问会对其测量精度产生影响么,因为我在运行过程中是要记录滑台移动距离了,从急停到继续这个动作会不会对这个距离产品几毫米的偏差?

楼主:
大神么 给我指条路···

网友A:
没看懂,反正我就知道:员工不小心触碰到了急停按钮,这条难道就不能选个保护罩?

网友B:
使用绝对值编码器!滑台安装电子尺!当前位置应该可以保证!

网友C:
任何情况下触发了急停装置都应复位后再启动。。否则急停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就是考虑如果急停以后继续运行会导致滑台精度计算不准确·所以哪个方式会比较保险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因为急停以后如果所有设备全部复位的话会很影响时间和效率。所以考虑在误触产生的急停条件下考虑继续运行来节省时间·

网友D:
这么轻易不小心碰到急停说明安装位置有问题

网友E:
请教央视大国工匠,用急停按钮控制精度的“大国工匠!找到视频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
一般急停后是从来。

楼主:
感谢个位大佬··我应该是把急停和暂停混淆了

网友G:
急停后基本上是重新开始,有些控制的急停还是断电源的呢

当然如果你设计的急停是减速停止的,应该精度问题不大

其实碰到急停的概率应该很小吧,如果经常会碰到,应该考虑的是安装位置或者安装方式的问题

网友H:
急停一但被拍下,当然需要复位,因为急停是特殊情况才需要按下,是处于安全考虑,安全大于一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急停以后如果所有设备全部复位的话会很影响时间和效率。所以考虑在误触产生的急停条件下考虑继续运行来节省时间·

急停从安装到应用及作用楼上的都给说明了,但是暂停是你程序问题,正常不会影响精度,不过这还的看你程序设计要求。但急停是安全第一,其他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