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3):
系统980TDI 驱动器GS2000  报警67  使用手册上没有这个报警说明。急

网友A:
在驱动上把PA0设置为385  然后执行AB-PA1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在驱动器上操作吗

楼主:
好了 报警消除了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电机代码无法修改也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上把PA0设置为385  然后执行AB-PA1 就可以了
这是操作编码器吗?复位编码器信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说明书上  AB是操作编码器  这个是厂家告诉我们的

网友C:
这样的帖子需要顶,有始有终。

网友D:
虽然解决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报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一下,只是看到AB组是编码器相关,具体含义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