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3拆机

楼主(2023-12-13):
XD3-16R-C XD3系列外观比XC3做工看起来要精细一些,拆开后,电源板,IO板,CPU板 做工还行。就是这个IO板的输出继电器为什么要弄两个型号,6个omron的,2个富士通的,要是地方不够,全装富士通的空间还有富余。

网友A:
咋说呢,这个板子之间的连接和西门子200smart比起来就很粗糙,人家那个三层板子直接用长插针插在一起,哪有这种排线的事情,这个板子还可以优化,这个电源板上的东西好像有点少。
那俩继电器像是后来加的,欧姆龙的板子上有框,那俩就显得有点多余。哈哈

网友B:
丫丫学步,快要像了

网友C:
有进步,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D:
都换成大的继电器位置不够放了;

网友E:
这一款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18年时380一台,刚刚查了一下330了

网友F:
你看看不同的继电器是不是电流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一款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18年时380一台,刚刚查了一下330了
才330,价格是可以。

网友H:
做的越来越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DC24V供电,电路相对交流供电复杂一些。就是这个继电器,搞不懂为什么用两款。

网友I:
信捷PLC性价比很高,还是不错的!

网友J:
对比过信捷和汇川的PLC,明显信捷的做工更加好,汇川的那个做工,跟屎一样,搞不明白为什么还能卖那么贵。

网友K:
信捷性价比高得一B

网友L:
信捷 汇川 三菱 西门子  相同规格的要是来个拆机对比 就完美了,

网友M:
信捷XC系列用的松下的继电器,XD用的欧姆龙的,都算是好的,台达之前ES系列用的日本高见泽的继电器,后来ES2开始,开始用国产宏发的继电器,老是坏,价格还比信捷高,唉,没落是有原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一般很少主动用台达的,硬件一般,软件更是难用。

网友N(2025-09-25):
楼主拆都拆了,要是把主控板主要芯片列出来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M:
我拆了个XD2-32T-E和XD-E16X16YT-E的模块,想着都是32点规格,壳体也用的一个模具,电源板应该也一样的,拆了对比了一下,确实如此,基本上同规格的XD系列,电源板都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