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程序无法装载

楼主(2023-12-13):
兄弟们:请教下,西门子1200 程序不能装载,MAIN 程序显示两个半圆,谢谢!

楼主:
忘记说下,之前可以装载,我在在线和诊断那里,恢复了出厂设置和格式化存储卡。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用博图格式化存储卡应该也没问题 。
是不是组态的CPU固件版本和实际的不符 ?。。看你第一张图都能在线 。

网友B:
编译不是报错了? 把那些信息展开.

网友C:
看起来是编译都没过去,程序问题,你可以弄个空程序下载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添加的,应该不会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设备硬件配置出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程序好像不能装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程序好像不能装载吧

网友D:
软件不是显示需要编译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这个受信任证书被删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译了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网友E:
编译没有通过吧。

网友F:
试着从CPU中读个程序上来,然后再下载进去试试。

网友A:
你是否在组态CPU的时候,勾选了设备安全相关的选项 ?比如 :

网友G:
重新编译下载吧,显示两个半圆可能是PLC里头的程序跟你用目前在线监控的程序不一致导致

网友H:
编译通过了应该就没啥问题了呀,是不是其他位置没设置好,比如上面说的连接各个选项,重新编译也有软硬件的吧,全部重新编译试试看呢

楼主(2024-01-30):
回复 网友H:
已搞定,版本问题,谢谢关心

网友I:
西门子PLC V0.0 VB0 VW0 VD0 数据储存通俗快懂理解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g7U2NXFiMyGcz0A6Kufvw?pwd=8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