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CL语句的理解

楼主(2023-12-14):
例如SCL语句这样写 A AND B OR C AND D,转成梯形图应该是怎么个样子?自己估计了2种形式不知应该是哪种?

网友A:
我都喜欢加括号,什么都不加,看起来头痛

网友B:
两个都不是,程序没写完,没有最后的封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例如SCL语句这样写 A AND B OR C AND D,转成梯形图应该是怎么个样子?自己估计了2种形式不知应该是哪种?

是上面那种,因为AND的运算优先级高于OR,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建议使用括号。

网友D:
        应该是第一种

        后来看了看,你写的文字上面没加括号

        如果这样写: ("A" AND "B") OR ("C" AND "D")  就是第一种梯形图

网友E:
你这样认为: and=乘法, or=加法.
AxB+CxD.

网友E:
要按你第二种理解也不是那样.
|-----|A|----|B|-----|D|
          |--|C|--|

网友F:
让我想起了以前学的C++,到底是++C还是C++那个优先级高

网友G:
我有点不习惯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