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71 18.5kw电源/驱动板单板加电

楼主(2023-12-14):
(无正文)

楼主:
此机器使用的是整流桥。
我按图中接的直流电,电源丝毫不工作。
一般的话从整理桥的输出加DC530即可,我已经短接了电抗器,还得接上充电电阻吗

网友A:
电源指示发光管?

网友B:
不明而厉,看看有没PCB板原理图吧

网友C:
看看这也许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鼎力相助!我把电容组和预充电电阻接上就显示了。但是报IGBT短路 试着屏蔽可是不太容易。。
换了模块装上机显示正常启动也有输出。就是风扇不转,在啃说明书中

网友A:
正常情况,71小功率的风扇由温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大佬,我看了说明书没看到有专门控制风扇的参数,我接个电机启动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