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4):
天车正反转及电阻断全部由天车凸轮直接去电机和电阻段,共4段。中间没有接触器和继电器。现在要加装无线遥控,凸轮和遥控器两地控制,怎样做合理。

楼主:
大小车都是凸轮直接控制,主副钩有接触器

网友A:
该加中间继电器的加,该加接触器的加接触器。把原来凸轮控制也改在中间继电器上。没有捷径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加中间继电器的加,该加接触器的加接触器。把原来凸轮控制也改在中间继电器上。没有捷径可选。。
按照常规肯定是刚加。要不然遥控器触点无法直接和电机及电阻相连。

网友B:
加中间继电器应该就可以。

网友C:
使用遥控器后,还需要切电阻调速么?
建议切电阻改变频器。

网友D:
继电器,相关连锁控制,刹车制动都要考虑全面

网友E:
改了之后注意连锁及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遥控器后,还需要切电阻调速么?
建议切电阻改变频器。
改为变频就造价高了。

网友F:
这些都是非常成熟的东西,专业修行车的这种改造遥控的图纸一大堆

楼主:
肯定得加接触器和继电器,要不然怎么切电阻。

网友G:
加继电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继电器搞
加继电器不能实现正反转和切电阻。需要继电器和接触器。

网友H:
把凸轮和加速的行车都转了了,直接加中小型继电器就行,原理简单,关系复杂,但也不难维修。
比加变频器或小型PLC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凸轮和加速的行车都转了了,直接加中小型继电器就行,原理简单,关系复杂,但也不难维修。
比加变频器或小型PLC成本低。
但是电阻接触器你肯定得用大接触器啊。中间继电器肯定不行。90千瓦绕线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