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各位大佬 大家好,求助 我公司最近上了一台新设备 , PLC是  AB GuardLogix 5580系列 型号1756-L82ES,我用 Daserver ,AB 5.0 驱动 , 连接,intouch2014,通讯正常,当PLC 网络断开  恢复后,Daserver 无法与PLC 自动连接上,必须 把Daserver AB 驱动禁用,再启用,就正常了。
公司 有其它低版本的 AB PLC 网络断开 恢复后 DASERVER 与PLC 都可以自动重连上
感谢各位大佬,给我指点。

网友A:
daserver有没有设置重连?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设置断线重连时间的地方,改小一点。

网友C(2024-05-16):
FlexiView免费了,使用场景:
1.能做HMI。画面没任何限制。
2.能做HMI+软PLC,打造自己的控制器。
3.数据采集,支持OPCUA、MQTT、WebAPlI、Modbus从站,各种连接数量没有限制。支持各种主流PLC驱动。
4.支持钉钉消息推送。
5.支持OPCUA的方法节点和事件节点。
扫码进QQ群,薅羊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