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今天看欧姆龙时间继电器样本,发现有这样的产品,好奇想知道它是用在什么场合的?原以为是固定继电器上多了个延时功能,但看参数和固态继电器差很远,就不知和普通时间继电器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A:
我估计时间精度更高,或者可定时范围大吧。

网友A:
看错了,固态时间继电器,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固态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组合,也就是说时间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是晶体管的,这种可以定超短时间,而且动作的时候不像继电器那样哒哒的响,可以高频动作。

网友B:
一句话,使用固态器件计时的都是,具体到输出是固态继电器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就无所谓了
相对应的,有气囊,机械,电机
固态的有RC模拟式,IC数字式,还有啥?

说到欧姆龙的目前都是固态,用过电机式,后来电子的日周定时器价格下来了,就没在用

网友B:
最小的与14脚双列直插IC一样,不清楚的以为是IC

网友C:
这是增加脉冲输出功能~~~~~~···
实际应用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增加脉冲输出功能~~~~~~···
实际应用呢??
脉冲输出?
三楼最后一张图?
那叫脉冲输出有点太牵强了,就是个单稳态
图上11-14的触点是瞬时触点

实际应用就是,一个按钮(接A2-11),不论按动多次或多久,定时器触点(21-24)都只接通你预置的时间(T),除非按动间隔>T
对于有固定接通时间要求的就用这功能

网友D:
见过西门子的时间继电器就是用电机来控制的,够古董的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用在频繁启动停止的场合。

网友F:
固态我看到的都是体积小,寿命长(相比普通的)价格也比普通高,其实功能跟普通差不多

网友G:
涨知识了,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H:
围观学习中,感谢分享新的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