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1,价格:100~2000,

2,功能:肯定就是玩啊,维修用用,看看电柜内部有没有虚接发热那种。

最好是直接插手机typec,方便,一体机带屏幕2000估计买不到啥,就不考虑带屏幕的。

B站看到别人  那个什么天眼T2很好玩,一查才知道温度范围很低,100°还是多少最高,反正都不能直接对准烟头之类的高温物体拍摄,会造成永久损伤。

网友A:
胜利仪噐有插手机的热成像摄像头(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不错,价格顶上了,后期选择一下,大佬有么有自己用着顺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之前有跟领导说过,想买一个,但没有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跟领导说过,想买一个,但没有同意

 我自己出钱,想买就买,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牌子不错,价格顶上了,后期选择一下,大佬有么有自己用着顺手的
我在抖音刷到的也是这个福禄克,好像是不支持安卓手机的,苹果才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有安卓版的

网友D:
不巧采购了一个是Type-C的,带这个出差真方便,现在好像出了苹果接口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说几点使用感受
1.相比于一体带屏幕的方便很多,这个只需要下载app,然后插手机T-C口就可以使用了,不需要充电(一体带屏幕的充电特别慢,如果刚好要用,一体机又没电了,在1小时内不要想能用的上,能开机恐怕用十分钟就没电了)
2.拍的热成像图片数据能直接保存在手机图库里
3.轻巧便捷,如果有出差需要,绝对是首选
4.本人是用来检测控制柜内温度的,因为柜内有高功率变压器容易发烫,普通的测温枪精度根本就不行。热成像对着变压器一拍,我就知道哪个点发烫。有时候会检测电缆线温度、柜内电气元件螺丝是否紧固

网友E:
公司出钱,可以买个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推荐,忙完了搞一个,福禄克的贵,考虑买个国产品牌的,也是拿来看电柜内部用用,顺便没事拿来玩,当成给自己的玩具,下次维修带出去装逼,维修费也可以多收点

网友F:
前不久买了个优利德德,凑合看看还行。比以前德福禄克还是差些!不过价格也差了不少!

网友F:
日常巡视保养巡检利器!电子维修也挺合适德1

楼主:
买了一个 海康P20

1260  到了试试

网友G:
以后,等有余钱了,我也整个。

网友H:
推荐一款艾瑞光电T2S+  支持温度-20℃-450℃,支持安卓系统,个人感觉性价比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