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这样简单电路,能不能直接捅接触器?
前提:控制箱内电路经过校验,具有电机保护电路
目的
1.校验驱动线路~第三方做的驱动电路
2.电机旋转方向~新装设备必须做的工作,控制程序还没完成
3.快速区分故障方向~判定是控制问题还驱动问题
4.应急使用~控制系统故障,临时驱动一下

你通过接触器吗?
请说实话

网友A:
经常跳闸就会捅一下,看看上主回路还是控制回路的问题

网友B:
下午两点多时还捅过,550W的电机

网友C:
有一种接触噐和热继电噐组合的‘电磁启動噐’,[启动按钮]就是机械结构安装直接‘捅’接触噐的动铁芯,自锁接触噐电路。
[启動按钮]完全没有电气属性!
[停止按钮]是串联接触噐线圈,正常分断接触噐。

网友D:
不了解现场的情况不敢

好像也没直接顶过,一般都是有手动旋钮,按钮操作,
加上自己会看程序,接触器不动会查问题。

一般比较冒险的情况都是PLC程序里面强制或者S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现场的情况不敢

好像也没直接顶过,一般都是有手动旋钮,按钮操作,
加上自己会看程序,接触器不动会查问题。

一般比较冒险的情况都是PLC程序里面强制或者SET,
你这是在用设备,又是来帮忙的
不了解情况下PLC里强制更冒险~可以试试程序快还是捅接触器快
前边说的1,2,3种情况没遇到过?估计下周就会遇到,除非从头到尾都一直跟踪。
4的情况不久前还遇到,程序没注释,图纸没全吃(很多页用不到),调试时遇到撞极限,需要解困,如果不是配合人员直接捅对应接触器,脱离了极限信号,估计要挨骂(有2辆车在上边)

网友E:
不出问题还好,一出问题就找责任人。。我也当了几年维修电工,见过空开老是跳闸找不到原因直接用根木棍把空开栓起来用的;保险丝断了直接用铁丝代替的。。

网友F:
没捅过的不是真正电工,老电工谁没捅过。这样虽有不妥,但能快速判断故障。7.5Kw以上电机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出问题还好,一出问题就找责任人。。我也当了几年维修电工,见过空开老是跳闸找不到原因直接用根木棍把空开栓起来用的;保险丝断了直接用铁丝代替的。。
哈哈 这个是没天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跳闸就会捅一下,看看上主回路还是控制回路的问题
控制回路有脱扣控制?~就像这次遇到的立体车库,急停极限跳驱动电源空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现场的情况不敢

好像也没直接顶过,一般都是有手动旋钮,按钮操作,
加上自己会看程序,接触器不动会查问题。

一般比较冒险的情况都是PLC程序里面强制或者SET,
你这是在用设备,又是来帮忙的
不了解情况下PLC里强制更冒险~可以试试程序快还是捅接触器快
前边说的1,2,3种情况没遇到过?估计下周就会遇到,除非从头到尾都一直跟踪。
4的情况不久前还遇到,程序没注释,图纸没全吃(很多页用不到),调试时遇到撞极限,需要解困,如果不是配合人员直接捅对应接触器,脱离了极限信号,估计要挨骂(有2辆车在上边)

成熟产品还是有保护的,至少正反转这种,2个接触器一般加了NC触电互锁,硬保护,所以我一般不是太敢怼

网友G:
很常用的操作啊,比如吊车,有时候需要手动给他来一下,好走到需要的位置

网友H:
都直接捅接触器了,保护回路怎么起作用?

你的第一个目的,检验第三方做的驱动电路,既然是第三方的,你去捅接触器测试,如果出问题,你来承担还是第三方来承担损失?
你的第二个目的,新设备确定旋转方向,既然是新设备,就要一步步调试,转向不对就是调个相序的事情,为什么非得着急捅接触器。
你的第三个目的,排查主回路或控制回路故障,假设控制回路故障,确实判断的快,如果是主回路故障或机械卡阻呢?不就扩大了故障吗?

你的第四个目的,如果确定主回路和机械部分没问题,你想应急一下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成了,你可能获得利益或称赞,有问题你也得背锅,有过类似例子,有人触电身亡,实在找不到责任人,抓到接线的电工是无证上岗,那就是他的责任,其他人再去承担监管责任和次要责任。

既然干了这个行业,还是把安全放在首位吧,每个人经历不同,对事物的认知不同,我从小在矿区长大,第一份工作也是在矿山,标准的高危行业,后来调到另一家分公司,有大量的冲床和辊压机,经常有伤手事故,其中一个小伙子就是图方便把压片机的隔离网取掉,右手整个被压爆了,多次手术也无法修复,一辈子都受影响,见得多了,自然就越来越胆小谨慎。在安全方面,老老实实当分母,不要抢着去当分子更好点吧。

在另一个帖子,我说要是被我发现有人捅接触器被我发现肯定要处罚,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在用的井下水泵,明知道有故障还要去捅接触器,图什么?玩火吗?我如果纵容他们这样干,甚至教给他们这样干,就是我的失职。

你喜欢走捷径请继续,不要把捷径拿出来强加给别人,这会误导人的。

网友I:
我反正不捅,要捅徒弟捅

网友J:
确实要了解现场,维修的时候捅,检查出问题,接触器故障,停止按钮线路故障,也捅过。

楼主:
回复 网友H:
第1个当然是第三方了~你现场做好了,让我通电试,为了防止可能的意外,先捅接触器查外线路,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2个,或许你可以半天活干3天,给我们允许吗?正反转问题在第1相检查就顺带看了,临时的配合人员有那脑子吗?配线张冠李戴的也遇到多。
时间允许最好就是一根一根线校对,允许吗?第3方会是什么反应?,直接用系统控制系统的安全放在哪里?
第3个,主回路或机械卡滞?在你用筷子捅接触器前没查看热继表现?捅的过程中热继反抗没见到?还傻傻的捅着不痛吗?
不放心热继就用这个
综合成本比热继还低
第4个,就说你所在的井下,如果是大水漫灌,正常启动排水泵失败,你是着急跑路,还是试一下强制启动排水。当然前提是排水比涨水快。

讲安全也要有应急对策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反正不捅,要捅徒弟捅
你是标准的死道友不是贫道,要捅就选择中午捅,别早晚捅,早晚捅的出事。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到这,我没话可说了,给你点个赞吧,请继续保持你的优良习惯,给同行做个榜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需要
到现场就是救火队员,在查看+理性分析+甲方配合=解决(查找)问题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反正不捅,要捅徒弟捅
你是标准的死道友不是贫道,要捅就选择中午捅,别早晚捅,早晚捅的出事。
早晚照明不好,中午还要选有阳光的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确实要了解现场,维修的时候捅,检查出问题,接触器故障,停止按钮线路故障,也捅过。
必须了解现场,如果有手动按键,就通过按按键查看对应接触器动作

网友L:
拥过,敢拥是因为电路很简单,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L:
当然,即便星角动作都要找帮手

网友L:
如果是星角、正反转的那些就别拥了,既麻烦又危险

网友M:
必须捅过,在现场为了快速判断故障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星角、正反转的那些就别拥了,既麻烦又危险
这个也捅过,要熟悉现场。

网友N:
继保通继电器常规操作了,但是一般都是熟悉电路的情况下通的

网友O:
看过操作工通过,把我都惊到了,还好电机启动正常

网友P:
已经对电路特别了解了,且执行机构不存在组合动作,单纯转动而已,可以直接按下试试动作。对外围不了解,尤其是那种机械有联动的,就不要这样了。

网友Q:
小功率的捅过,大功率的没那个胆子

网友R:
没捅过接触器的电工不是好电工

网友S:
接触器一般都窜入了各种保护,极限位,安全保护、过流及旋转方向等安全了、可以捅。多用于排查线路故障或接触器故障

网友T:
可以捅,不单接触器可以捅,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强制,液压阀也能捅,应急或排查缩小故障范围,很常用

网友U:
电动机功率小的话,可以试试但是最好不要捅

网友V:
我见过台安的有款接触器100A的你桶下去主触点是不会接通的,一定要电磁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