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气部件究竟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3-12-15):
有谁用过??
就这个电气部件真的有必要和需求吗??
3RA2921

网友A:
你把它想象成一根线就行了,就是连接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线!进口西门子才这么用!

网友B:
电柜空间充足,不用它。

网友C:
就是一种电气元器件的辅助装置,作为接线引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它想象成一根线就行了,就是连接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线!进口西门子才这么用!
國内还是太穷了,一般不会舍得花钱买这个部件做连接

网友D:
这个就是连接美观、方便,可以保持电柜的整体美观,还有一个就是,在上端空开没有关闭的状况下,这个东西是拆不了的!

网友E:
节约空间,专用附件,整体美观,多见于一些进口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