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5):
网上卖的台版三菱FX3U,算不算真正的三菱3U? 如果是仿制,指令完全一样吗?

网友A:
基本上可用。

要求高的不好说。

我用过,和昆仑通泰触摸屏连接不稳定,用正版就可以

网友B:
没见过,换我是宁愿用国产的

网友C: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台版,真正的台版打的是士林的商标,网上的只是高仿而已;

网友D:
就是国产假货,士林的和正版一样功能和质量

网友E:
指令一般是可以用。

网友F:
搞不好 就国内贴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指令一般是可以用。
一般的指令是可以用的,特殊指令是不可能都做到的;

网友G:
简单那些指令没有问题
复杂的不好说了。

网友H:
与从代理拿货能差多少钱?多挣那点钱能发财吗

网友I:
网上卖的大部分都是山寨货,所谓的台版和山寨货都是一路货色。

网友J:
如果是网上买的就是假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网上买的就是假货

原厂网上商店买的应该不算假货,例如三菱日本官网,西门子中国官网的网上商城,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L:
有的价格差太多的,肯定不保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