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6):
一台电脑fame view串口 232转485连接 另一台电脑485转usb  用opc modbus series   读取40002.40003等数据带入wcc里显示 。以前行的,移了wicc电脑到20米左右就连不上。 opc连接本机com号3  9600  无校验,停止1 没错都是按电脑默认的来的    肯定这电脑没问题,线也没问题。问题应该出来fame view串口设定中 ,网上说不同站号 发不同数据  说一堆不明。  有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下午上图片

1、2图a电脑fameview , 3、4图b电脑opc , 5图b电脑wincc     两电脑485连 正负接线没问题

楼主:
图上百度的,不明

网友A:
你前面的modbus站地址是7. 后面的站地址是1?
wincc可以直接连modbus, 为啥中间还弄个opc转换? kepserver也不便宜吧.
另外, 你用个modbus调试(或者串口)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B:
移动了电脑不行,感觉是不是线路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动了电脑不行,感觉是不是线路的原因。
是,应该先考虑线路问题,比如换成双绞线,加终端电阻,波特率9600已经不高了,先从物理上解决试试。

网友D:
移动了20米的线,先串口软件测试一下这些线连接的设备能否通上,在测试参数问题

楼主:
层经试过用条网线不入线槽直接连12米左右,不行。 232转485  485转usb测试过了,是好的。为什么我怀疑是fameview问题呢,原因是原设备是fameview经232转485 再由一个485缓存器一分二分别到1台wicc电脑和1台组态王电脑 1和2号电脑都是kepserver opc连的 。是两个厂家共同连一组数据。 我把485缓存器拆了测试是坏了, 所以现直接连wicc电脑或组态王电脑(以前单连组态王电脑用ok的) 。4楼说的有可能,我明天换双绞线加终端电阻试下。
回复下2楼,我试过用组态王modbus连变频器,温度仪表都行,就是连电脑不行,报警说设备没连上。  fameview可以修改端口的参数的,但要重启,  偏偏这电脑的数据非常重要,上传数据到相关部门,没把握不能重启   再不行就让厂家搞,不管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E(2024-05-16):
FlexiView免费了,使用场景:
1.能做HMI。画面没任何限制。
2.能做HMI+软PLC,打造自己的控制器。
3.数据采集,支持OPCUA、MQTT、WebAPlI、Modbus从站,各种连接数量没有限制。支持各种主流PLC驱动。
4.支持钉钉消息推送。
5.支持OPCUA的方法节点和事件节点。
扫码进QQ群,薅羊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