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薄型款 XL3拆机

楼主(2023-12-16):
XL3拆机图,这款PLC外壳做工一般,外壳特别薄,看上去比OMRON的CJ2系列模块要厚。带一个USB口,一个232,一个485。IO板电路设计的也比较简单。

网友A:
接口和三菱的一样,不知道数据线能不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口和三菱的一样,不知道数据线能不能通用。
不一样
信捷是232的
三菱是422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口和三菱的一样,不知道数据线能不能通用。
与台达的可以通用;

网友D:
能比松下[fp0]的还小吗??
这种信捷和步科有款薄型(步进驱动器)的PLC,能差不多大

网友E:
我觉得这种外观看起来比XD系列上档次多,感觉PLC外观未来趋势,大概就是这样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与台达的通用

网友G:
看这做工也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能比松下[fp0]的还小吗??
这种信捷和步科有款薄型(步进驱动器)的PLC,能差不多大
汇川easy,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