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步机电机驱动芯片的输入控制电压请教

楼主(2023-12-18):
松下步机电机驱动芯片的输入控制电压是否是5V?是输入高电位有效还是低点位有效?芯片说明只给了如下参考

网友A:
步进一般都是5V信号,24V要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一般都是5V信号,24V要加电阻
说的也是,但这是芯片3.3V也有可能,不管是5V还是其他?这输入控制的是+还是—?

网友B:
咱们的电子电路技术也不是很好,依稀记得哪个单片机里面的晶体管ttl和rs232电平,那时候还是做串口通讯,加的低功耗工作电压3.3v和5v,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C:
网上找规格书

网友D:
高电平有效

网友E:
测量芯片VCC的电压,如果是5V,那么高电平应该是3.7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