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麻烦了

楼主(2023-12-18):
谁有心可以用三菱plc实现下列控制要求的程序吗   1.按下SB1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得电。2.按下SB2启动按钮开始运行指示灯亮*第一段速(正转+低速)*第二段速(反转+中速)*第三段速(正转+高速)*每运行七秒自动切换下一段速,三段速运行七秒后电动机自动停止,运行指示灯灭.3.停止按钮可以停止变频器和电动机。急用

网友A:
你的要求不高,只要是PLC,任何品牌,即使最便宜的产品都能实现。

不过,对于变频器来说,以上要求并非所有品牌产品都能胜任。

楼主:
是的,只是为了学习下。但需指定是三菱plc,我们几乎没接触过,想学习下程序

网友B:
自己配IO电路

网友C:
搜索变频器多段速的plc控制,应该有例程。然后用三菱plc照抄就行了。不会有人给你写的,因为明显是作业或者课程设计。工厂里实际设备应用要比这复杂的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为了学习下。但需指定是三菱plc,我们几乎没接触过,想学习下程序
三菱的似乎有学习软件.

网友E:
如果你不是做功课的话,你可以直接买个表格控制器,很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完成控制,至于变频的速度,你自己在变频上设置就好了

网友F:
不好好学习,还想拿来主义,怎么进步提高?起码自己写程序,叫大师们给你指定点吧?

网友G:
这逻辑已经很清晰了,直接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配IO电路
感谢回复,已完成

网友H:
写程序加注释是个基本要求

网友I:
作业吧,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I:
会则不难,难者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