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8):
如题,PLC和触摸屏配了一条6pin的线,圆头插在cpu上,6根线接屏幕那头,按棕红蓝黄绿紫接的,但是就是通讯不上,不知道是接线方式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按照最右边这个接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触摸屏这边有个422口,还有一个232口,PLC那边你用的是哪个口,如果是422口

那么接线图应该是左边或者中间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那边只有一个232的6针圆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那边只有一个232的6针圆口

那触摸屏这边也应该接232口

网友B:
屏选RS232通讯口的,你用的是RS422;

网友C:
两头都是6针的线
这线的型号是什么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是GT10-C30R2-6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线只有一边有圆口呀,没办法两边都接圆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了一个两边都是圆口的插上去也没用啊

网友D:
用万用表先测下两头接线是否对应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过了,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只有一边有圆口呀,没办法两边都接圆口
屏上的圆口只能下载程序用;

网友C:
这不是都知道连线的型号了 买一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