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8):
各位前辈,小弟第一次使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请问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232端口发送ASCII码,ASCII码16进制为:21 24 50 31 ,对应的ASCII码为:

P

1

下位机会返回数据,怎么接收,想通过脚本程序实现,怎么做

网友A:
没注意可以这样, 觉得好像不行.

网友B:
昆仑通态没用过,威纶通的看下面链接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720

网友C:
试试
先建立一个“输入框”
在“对应数据对象”选择
数据类型里选ASCII字符串
实时数据库
建立输入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第一次使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请问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232端口发送ASCII码,ASCII码16进制为:21 24 50 31 ,对应的ASCII码为:

P

1

下位机会返回数据,怎么接收,想通过脚本程序实现,怎么做

昆仑通态有一个万能收发驱动,相当于自己定义协议的一个驱动,这个可以满足你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第一次使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请问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232端口发送ASCII码,ASCII码16进制为:21 24 50 31 ,对应的ASCII码为:

P

1

下位机会返回数据,怎么接收,想通过脚本程序实现,怎么做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指点,我要开始测试了。

楼主:
自己顶以下,没有搞定,我用串口助手发信息,都没收到返回信息。

楼主:
我用串口发,没反应。是不是数据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需要发送CRC码,但是看到PLC的模块发送的是16#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发,没反应。是不是数据有问题
既然要ASCII,这里为啥选HEX?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各种,无效

网友C:
首先你发出21 2E 41 35啥意思?
看你发出的部分资料说明,对照一下,显然没仔细看资料

网友C:
发仪表完整资料
里边没有举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16进制,对应的是ACSII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串口调试16进制, 21 24 50 31 00 00, 就是你另外一贴的频率返回, A123.45什么的.

网友E: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佬的计数支持,就是这样发送的,串口有数据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大师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