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这段程序为啥不能转换(20231219)

楼主(2023-12-18):
转换失败
换个形式就OK了

网友A:
是不是差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在这里的

网友B:
转换的话,X2与D0并还是和Y1并易产生歧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话,X2与D0并还是和Y1并易产生歧义。
这个都能提出?
能转换的那个就没有你说的歧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话,X2与D0并还是和Y1并易产生歧义。
好好看看这个,它为什么没有歧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的话,X2与D0并还是和Y1并易产生歧义。
好好看看这个,它为什么没有歧义
估计是太复杂了,把软件搞蒙了!

网友D:
编译的锅,有时还能遇到能编译但是PLC不能跑的情况

网友E:
编程软件转不过弯来

网友F:
教材级错误

网友B:
这就是歧义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歧义的地方
请说出理由,它与弄5楼的有啥本质区别~别说这个是多行
再一个其他家也这样?

网友G:
类似程序在200SMART里面编译会提示能流反向错误,能流反向说的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类似程序在200SMART里面编译会提示能流反向错误,能流反向说的很明白。
这又不是继电器,何来能流反向,所谓的PLC工作流程不成立了。

网友H:
欧姆龙这样的能通过?

网友H:
这样用指令表如何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欧姆龙这样的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用指令表如何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