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以前都是一台电机3个IO点——运行信号、故障信号、控制输出,2入1出。
这两天做了一个稍微大的项目,350个IO点。一算PLC的价格,老板开始肉疼。
我就开始考虑砍哪个IO点了。控制输出这个O点肯定不能动。运行信号和故障信号砍哪个开始纠结。
砍故障信号,电机要是保护了不显示在触屏上肯定不行。砍运行信号,接触器运行无反馈,我又觉得不好。
砍故障信号,保护回路串接触器,有控制输出延时无运行信号就报故障,事情倒是解决了,但哪里找这么多的定时器用。

我现在就是纠结选哪个,其实哪种方案都能满足需求。

网友A:
别用屏了,用按钮和指示灯。

网友B:
如果启动是触摸屏控制,运行信号与故障信号可以共一个

按下启动后如果1秒钟后没有收到来自接触器常开点的运行信号,就认为是有故障的了

热继电器的常闭串入接触器线圈,如有过载接触器肯定会断开的

网友C:
都做大项目了,IO扩展值几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做大项目了,IO扩展值几个钱,羊毛出在羊身上
同意,省小钱,花大钱

网友E:
接触器控制:运行反馈信号;过热反馈信号;电机输出信号; 实在要砍,也只能砍砍运行反馈了(做过很多接触器控制电机的项目,出现过很多次无“运行反馈信号”,导致电机启动失败的报警,有时候强制输入点才让电机起来)

网友F:
就能的问题-哪里找这么多的定时器用
这款PLC这么惨呀
厂家给的不够用就通过编程序解决
or 能不能共享使用~了解工艺很重要

网友G:
一般就是备妥、运行、故障
驱动

网友H:
哈哈,在污水处理行业还有急停信号,电动阀门还需要正反转到位,各种指示让你看的眼花缭乱

网友I:
运行、停止、故障的指示灯可以共用一个输出,正常运行=常亮,停止运行=不发光,故障指示=闪光。

网友J:
 都做到大项目了,还肉疼几个IO点的钱!

网友K:
接触器类4个点,就地/上位机,运行反馈,故障反馈,启动输出,变频器类直接走通讯

网友L:
故障信号可以串联,可以节约几十个点

网友M:
省这个两个IO点,能省出买车买房的钱来?我就不信了。。实在想省,运行信号可以不要,只要给输出信号了就默它已经运行。

网友G:
关键还是看预算,预算实在低的话就给一个驱动信号,其他都可以省略

网友N:
我们这种情况, 都是用di采集模块, 就是一个模块16/32点, 通讯到plc. 所以plc本体的io就少了. 这种模块一般买很便宜的那种.

网友O:
你的电机的如果是变频驱动的,故障信号根本就不用占点数,如果是接触器控制,故障只是完全可以多个同功能的串联,那就节约很多了

网友P:
运行信号可以不要了

网友Q:
对呀,有变频器这些信号省了,走通讯。

网友G:
外挂通讯I/O采集模块

网友R:
三千两千的成本都这么认真了
是项目不赚钱 ?
不赚钱的话就没有必要干了吧?

网友S:
运行信号、故障信号、控制输出,2入1出

1+1应该可以,

运行(NO)和故障串联(NC),

逻辑也没毛病,如果控制输出启动以后,2S内没有反馈,表示 没有正常启动,输出报警即可

网友T:
要想节约成本,要求又不用高。建议就用9楼的建议也可以的

网友U:
啥PLC,多几个IO模块能有多少钱?

网友V:
回复 网友S: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跳闸怎么报故障啊,有啥好办法没

网友W:
砍掉故障反馈信号,输出做成保持式的,如果输出为“1”时监测到运行反馈信号变成“0”,认为继电器回路部分的故障保护已动作,PLC停止这个对应点位输出,触摸屏显示故障报警。

网友S:
引用 网友V: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跳闸怎么报故障啊,有啥好办法没

逻辑上面也简单啊。

PLC这边启动 ON信号(OUT*1),延迟T0判断是否启动成功,(反馈*1)。。

算了,我写个程序你瞄一眼,感觉是这么回事。

一个电机也要玩出花吗。。。。

程序ob_启动失败这个,前面串联一个ob_启动成功,

如果反馈异常,就不会同时报错 启动失败,运行中异常了。

具体情况看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X:
多省点,到时候花几倍的钱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