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各位大佬,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板子,老板想把当前西门子的PLC给替换掉(不能用其他PLC,客户对PLC品牌有限制,但对开发板无限制)。可以采用高级语言开发,具备PLC的这种扩展特性,或者说至少有个30进60出的普通IO和4个模拟量输出2个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A:
你这个是单片机工控板吧

网友B:
。。。。。工控这碗饭越来越难吃了 ---- 我是说 :这要求我就不行 ,菜啊 !

          搬个小板凳,学习。

网友C:
这不就是PLC工控板

网友D:
不用西门子PLC,就得用工控板了。

网友E:
自己开发个工控板吧,除非你工艺和流程比较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个工控板,但是当前功能也并不是那么稳定,可能就要考虑有一定的扩展性。或者选型的时候就要考虑较多的冗余性。

网友F:
本人就是做这个的,坛内好像有几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公司有搞软件的,也有硬件,但硬件属于其他子公司的,不想扯那么远去开发板子,想买个成品板。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佬有没有成品板推荐。点数说多不多,但我找到的成品板大部分都只有60个点的总IO数

网友F:
回复 楼主:
要想得到稳定的质量,最好是自己开发,或者找人合作开发,市场上不可能刚刚好找到适合你要的产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成品板推荐。点数说多不多,但我找到的成品板大部分都只有60个点的总IO数
买2块并联用不行吗?
要是对稳定性没要求, 你买个单片机开发板行吗?

网友H:
那就是换成国产的兼容西门子的工控板啊,价格非常便宜

网友I:
你把外壳拆了,随便贴个标就行了

网友J:
自己开发吧,市面上不太可能出现这么大的成品。因为这么多点,一般应用都会选用PLC,单板的点数都较小,开发这么大的板子成本高没市场。如果买山寨的板式PLC,那个可靠性你也承担不起。

网友K:
用量不多就不要考虑这种,别人做的板子你要承担稳定性的风险,我们在替换PLC模块的时候有过教训,省的那点钱不够差旅费。

网友L:
这不就嵌入式了,单片机之类,现在网上电脑扩展IO板挺多啊,还有运动控制卡,就是成本和耐用度不好说

网友M:
我有全中文PLC编程软件,自主研发的上位机PLC编程软件和自主研发的工控板PLC控制器,已经有几个项目生产线上亲自编程,产线一般有十多二十米长,几十个伺服控电机均走脉冲,控制器支持12轴,多路RS485通迅扩展接口。上图展示PLC编程软件,和一款24MT带200K脉冲的小型输入输出,另一款为90MT,是54进+36出IO或12轴+16路模拟量电压采集+3路RS485主从通迅。有意联系我QQ38197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