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硬件控制:PLC控制 变频器的IO来控制方向启停,PWM输出控制变频器速度,编码器反馈机械速度,位置

有个问题:我切换速度的时候(降低),变频器有个2S左右的快速输出(肉眼可见机械快去冲一下再到给定的低速)

例:

电机正转,速度给的25HZ,这个时候,我把速度切换成5HZ,变频器速度会在2S内到30+,然后恢复到给定的5HZ,搞不懂这个原理了。

PLC那边我监控PWM输出给定是正常的,没用硬件,家里也测试不了。

后来没办法,暂时程序做了一个简单逻辑

只要切换速度(PWM值),IO控制启停延迟2S再启动,但是工艺上有个瑕疵。

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
以上是程序部分截图:

FB_PWM.ii_PWM 是给定的PWM值,每次切换速度(PWM),输出会延迟1.5S(机械动作很轻微冲一下,勉强可以,但是机械会停再哪里1.5S不动。CW,CCW Y点都没输出)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
变频器接口用啥?

网友B:
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板子,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用PWM控制输出电压的,此电压用于变频器调速,多段速,线性加减速等等,都是非常的听话,从来没有你说的这样问题,还是重点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
变频器接口用啥?

变频器直接就是PWM占空比来调整速度,

占空比0.0~99.99%对应的0~50HZ,大楷,简单调速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变频器用的是模拟量调速?如果是量一下电压有没有突然上升

楼主:
变频器支持PWM输入,频率给定也是用的PWM,

手动调试,单独设置一个值,然后点动好像一点问题没有,就是自动的时候,CW或者CCW方向运行信号一直ON,只要切换PWM值,变频器就会冲一下

网友D:
你直接发脉冲控制控制速度不可以不更简单?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也支持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发脉冲控制控制速度不可以不更简单?

是的,改了脉冲输入,

PLC这边用JOG就可以输出0~10K的脉冲,设备现场用着,客户那边不着急用设备就改一下看看,家里我测试貌似没问题

easy的PWM感觉不是太好用,频率最高1K,再高就报错了

网友C: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感觉不像,因为点动的时候,设置任意频率,速度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刚在咸鱼采购了一个220V的变频器,过几天找个小电机测试下,

客户那边让腾出时间,我想试试改成脉冲(0~10K)调速是什么效果,PLC功能块做好了,测试了应该是可以的。

~~~~~~~~~~~~~~~~~~~~~~~~~~~~~~~~~~~~~~

最开始是设计的DA模块,但是PLC本体可以PWM 脉冲输出,变频器也支持就节约了一个DA模块,600块钱也是钱呀。

~~~~~~~~~~~~~~~~~~~~~~~~~~~~~~~~~~~~~~

但是之前别人厂家做过类似的(欧姆龙CP1H+CIF11不带隔离的485串口模块),通讯及不稳定(启动变频器就掉线,非常严重那种),

个人感觉原因有2,一个是欧姆龙485模块不带隔离,二一个是连接的线材用的是普通5类网线不带屏蔽。

实在没有变法,暂时不般考虑加DA模块,考虑用RS485通讯给速度,通讯线用屏蔽双绞线,PLC这边留有GND端子,(目前接了一个温控器,20CM长的线材,监控没有掉线的情况)。

最后没办法还是加DA模块(应该用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在咸鱼采购了一个220V的变频器,过几天找个小电机测试下,

客户那边让腾出时间,我想试试改成脉冲(0~10K)调速是什么效果,PLC功能块做好了,测试了应该是可以的。

~~~~~~~~~~~~~~~~~~~~~~~~~~~~~~~~~~~~~~

最开始是设计的DA模块,但是PLC本体可以PWM 脉冲输出,变频器也支持就节约了一个DA模块,600块钱也是钱呀。

~~~~~~~~~~~~~~~~~~~~~~~~~~~~~~~~~~~~~~

但是之前别人厂家做过类似的(欧姆龙CP1H+CIF11不带隔离的485串口模块),通讯及不稳定(启动变频器就掉线,非常严重那种),

个人感觉原因有2,一个是欧姆龙485模块不带隔离,二一个是连接的线材用的是普通5类网线不带屏蔽。

实在没有变法,暂时不般考虑加DA模块,考虑用RS485通讯给速度,通讯线用屏蔽双绞线,PLC这边留有GND端子,(目前接了一个温控器,20CM长的线材,监控没有掉线的情况)。

最后没办法还是加DA模块(应该用不上)~~

我帮你最少省5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买过,PWM转电压,几十块的不好用,专业的起码200+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通讯试试CIF12,CIF11曾经替换下来40多个

PWM换频率时
“暂时程序做了一个简单逻辑
只要切换速度(PWM值),IO控制启停延迟2S再启动”
是不是可以理解,速度变化时都做了启动,即不是常规的直接调频

如果是直接调频,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的占空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即ON的时间长了。

应该是程序问题

为啥不直接用频率输出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很多变频器都支持脉冲输入做给定源啊,简单的同步控制我就这样用,直接把同步控制板卡也省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真的没有注意变频器还有这功能,每次都是用的模拟量。

楼主:
今天实测,汇川的EASY PWM输出功能,改变PWM值的时候,好像是频率会变化还是怎么滴,可以看到变频器得到的指令是有个跳变的

我用脉冲0~10K没这个问题

测试条件, 一个按钮当成启动开关,

然后MI5输入PWM或者脉冲,

明显看到频率更稳定,没有任何突出波形。

这是PWM,变频器软件监控得到的波形

这是脉冲监控的波形。

PS:品牌器件这就凸显出优势了,配套的软件至少是有,能用。

山寨货,小牌子可能就没了。

此帖END。

网友E:
用示波器抓波形看看,我觉得应该是PL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之前Y点装了一个继电器,PWM在切换的时候,明显频率在变化,我也不知道汇川EASY PWM实现的原理。

感觉就像是发脉冲加减速一样,但是没看到哪里设置加减速的。

要求高慎用就是了,现在用的频率控制,稳如老狗。

网友F:
这个问题是PLC的问题,我在其他品牌PLC上PWM输出控制直流电机速度的时候遇到过,原因是PWM波形数据转换的时候,频率不稳定,也就是两个不同的PWM输出没有无缝衔接。
有的时候,价格决定的东西能用和好用真的区别很大,比如许多国产变频器三相PWM输出误差就比较大,低频时波形不对称,最直观体现就是V/F控制时0.5Hz时电机空载转速一顿一顿的,而我测试西门子和台达就稳如老狗。这是芯片的差距,就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