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急停按钮的这种接法。

楼主(2023-12-19):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这是急停按键?~从端子编号质疑
请上个实物图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和PLC安全模块内部配置有关,或者说是安全模块要求硬件这样的回路检测。

网友C:
从小圆圈里面的箭头看是不是13 14与21 22这两对触点是联动的
如果三对都是联动的,左边这条回路永远都不通

网友D:
11、12、13、14这两对点是联动的吗?这不相当于屏蔽吗?永远不会有信号

网友E:
估计是11,13是先闭后断.

网友F:
没有实物不好评论,如果是急停开关,很少有这样接法

网友D:
发个全图观摩一下

网友G:
这个确实难得理解,难道是怕按钮有一路失灵了,左边的那一路,看上去是永远也通不了啊!

网友H:
是不是做急停按钮信号状态检测用的,11.12.13.14为状态检测信号,21.22为急停信号

网友I:
1/0或0/1表示 两个通道状态,互锁,来确定急停是否真正按下/弹起。双保险

网友J:
没看懂,觉得和安全继电器一个鬼样子,故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

网友K:
不理解为什么这么接

网友L:
左边电力路检测急停监测右边状态??监测急停是否失效

网友M:
按钮结构啥样?如果左边那对常开触点先闭合,常闭再断开,有个时间差的话可能起到一个检测短脉冲信号的作用。

网友F:
机械按钮永远是常闭优先的

网友N:
安全继电器的接线图

网友O:
支持9楼的说法,左边线路或许为检测急停回路状态正常与否。

网友P:
无法理解13.14.的作用?~~~~~~···

网友Q:
右面急停,左面是灯吧。

网友R:
。。。。。无聊翻到这篇帖子 ,有点意思 。

          盲猜 : 这急停按钮按下去的过程中,常闭并不会立刻断,和常开有一个
                  短暂(瞬间接触导通)的过程。然后在控制逻辑中,利用这个类
                  似于脉冲的信号做个检测 :---- 急停按钮按下了。
                  如果出现的不是脉冲信号 :---- 急停按钮坏了。

          这个急停按钮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