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19):
本产品用于将S7-200/200SMART PLC 的PPI(RS485)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

1、对于S7-200或者经济型S7-200 SMART(没有网口,只有PPI口)可将其PPI口转成以太网进行编程(可替代编程电缆)。

2、本转换器内置S7-200TCP和S7-300TCP两种协议。

3、连接组态王、力控、KEPWare等上位监控软件时,既可以选用S7-200TCP驱动,也可选用S7-300TCP驱动,很灵活。

4、可以用网线直连WinCC,省去PC ACCESS,稳定性高,突破WinCC连接8台PLC数量的限制,使用TCP/IP驱动,最多可以达到64个。

5、对于有网口的S7-200SMART,通过迷你型ETH-PPI以太网转换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双路冗余,每一路都可以连接触摸屏或者上位机。

6、连接上位机及触摸屏的总数可达到4台。

网友A:
这个好,之前wincc连smart走的opc通讯,这个稳定性如何?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比OPC方式稳定的多,直连方式,WINCC使用TCP/IP驱动连接,省去了OPC方式的繁琐步骤

网友A: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楼主:
Mini ETH-PPI这种转换器是对于经济型200 SMART连Wincc来说很具有性价比,相当于加入这个转换器CPU由经济型转变为标准型CPU了,可以用以太网进行编程(可替代编程电缆),而且还是通用的,200和200SMART都可以直接使用,不用额外编程,即插即用,只要在浏览器里配置一个IP地址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