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0):
   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智能网关IGT-DSER模块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罗克韦尔、GE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相关资料在附件中),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通讯速度快、数据量大,支持多台PLC之间通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通过IGT-DSER的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配置PLC的通讯参数,包括寄存器起始地址、数量,以及PLC的IP地址、通讯端口协议等参数。以下是西门子PLC跟GE PLC之间的通讯数据配置:

软件和配置文件:

网友A(2024-10-15):
西门子和罗克韦尔AB通讯的案例有吗?AB的是标签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务01:读取西门子DB101.DBW0开始的8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IN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共160字节;
       任务02:读取罗克韦尔AB的OUT_INT16控制器数组(从0开始)的40个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102.DBW0开始的80字节;
       任务03:读取西门子M2.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TBOOL控制器标签;
       任务04:读取罗克韦尔AB的ARR_DINT_50[12]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D8,共4字节;
       任务05:读取西门子DB6.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罗克韦尔AB的MainProgram.TReal程序标签,共4字节;
       任务06:读取罗克韦尔AB的TSTR控制器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B42的STRING[64]类型的地址,共64字节。

详细图文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