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FECG02.1 22KW驱动板的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21):
这个芯片原来焊过,上面打的型号已经看不到了,哪位大佬手中有这个机器,麻烦拍一下上面的丝印图文字,不胜感激。这台变频器的下桥不工作,怀疑和这个芯片有关,但又看不到芯片的型号,导致维修无法进行。

楼主:
另外这种机型,P型机和G型机是不是可以通过菜单转换?

网友A:
在给驱动芯片送信号的路上被拦截了。。。。大概率是门类芯片。
脱焊后,根据可能的几种情况,参照PDF用它搭个简单电路验证一下。

楼主:
那就相当麻烦了。

网友B:
buffer提高驱动能力的吧

网友C:
是的,做缓冲用,提高驱动能力的

网友D:
用小刀刮去漆层,用洗板水擦一擦就看清型号了

楼主:
那我试一试,谢谢了。

网友E:
应该是下臂光耦输入端加了一个反相器,也有例外加的是比较器如丹佛斯。

楼主:
搞定了!感谢大家献计献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感谢大家献计献策。
搞定了芯片型号,还是搞定了故障?反馈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看样子是搞定了芯片型号。。。刀片刮,洗板水洗。。。还是起作用了
学习了!
是432D,还是132D?看不太清楚。

楼主:
搞定的是芯片型号,是74HC132D,这种小众型的机型找个资料都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