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控制方式疑问

楼主(2023-12-21):
各位大佬,卷材收卷张力斜率控制是卷径越大张力越大,还是相反。
从头到尾恒张力控制行吗?

网友A:
当然卷径越大,张力越大,因为半径的原因,表现在材料上就是恒张力

网友B:
目标是被卷曲物张力恒定,卷径变化,对应到轴转矩上,卷径越大需要的轴转矩越大。
+5

网友C:
收放卷要求就是恒张力
+5

网友D:
对于材料来说肯定是恒张力,在收卷轴上的出力,直径越大需要出的力越大。

有传感器反馈的,自动增加卷轴的力矩

没有传感器反馈的,有记圈数增加的,就是在卷轴上加个接近开关计圈数

一卷完成后人工清零,然后下一卷继续

网友E:
恒张力控制,不然卷材就变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人工清零,是不是看具体材料,自动切换运行放卷轴的应该都是不需要人工参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人工清零,是不是看具体材料,自动切换运行放卷轴的应该都是不需要人工参与。

这是没有张力传感器反馈的

如果有张力反馈的就是自动的,同时也不需要计圈数了

网友G:
1.线速度不变的前提下,卷径越大,张力是要越来越小才行,不然会炮筒哦;
2.不可以恒张力,小卷径无所谓,大卷径,例如600mm以上最好用锥度曲线,递减张力;

网友H:
锥度曲线是可以设置的,这样就可以不用反馈也可以

网友C:
现在的变频器有带张力控制的,可以不用张力传感器反馈,内置了一套算法,根据材料的尺寸和收卷参数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