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face中使用自定义的标签变量,代替绝对地址

楼主(2023-12-21):
PLC:三菱iQ-R
HMI:SP5000系列
注:GP-Pro版本V4.09.5以上,所选屏型号支持标签

网友A:
谢谢分享。一个项目中,标签和绝对地址是否可以混用呢?有的按键用标签,有的使用绝对地址

网友B:
多大的项目,绝对地址是不够用还是咋地? 之前接手了下别人的二手工程,发现用的全是自定义的标签,很多长长的一串英文,命名又没什么规律,改起来实在是费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项目,绝对地址是不够用还是咋地? 之前接手了下别人的二手工程,发现用的全是自定义的标签,很多长长的一串英文,命名又没什么规律,改起来实在是费劲!
1、标签是不是直接从PLC导出,再导入的
2、proface的屏可以直接用地址,挺好;但是有的屏需要建立变量,才能使用,这样的屏导入标签会快一些

网友D(2024-03-05):
回复 网友A:
不能混用,只能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