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1):
铭牌上杂牌子,找不到说明书,看整机和CPU主板以及编号,可以确定是众辰的直流同步空压机变频器,只能找众辰的直流同步说明书,说明书与实际功率略有不符,主要的故障代码和接线图应该都是一样的。

由于修众辰空压机的变频器不多,原来修过一台驱动和模块坏的,空载试机报“INI”,之后改矢量为V/F控制,带一般的直流同步电机可以运行,之后到现场安装试机一点问题没有。

而这次这台报“CE”故障,是上电30秒才报,修改PD.04,通讯超时时间,这个时间随着改变。驱动板与CPU主板上面的插针排查了一遍,基本上就是供电、几路驱动信号、电压、电流和风扇控制,不知道是不是那里还没查到。

接线端子的图片,是客户拍的,也不是这个变频器的,不过基本的线不会变,正转运行,4~20ma模拟量控制速度,故障输出,RS485采集数据。

怀疑CPU主板有问题,但是这个主板价格基本上小500元了,如果问题不大,修一下,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想请教一下,下面的维修思路该怎么查。

楼主:
客户现场描述是报故障OC3,检测电流检测光耦,有点不太平衡,已经更换,反复和客户确认,现场没有报过CE故障。

但是报CE故障时,变频器确实是停止输出的。

原来修的也是众辰,同样的功率和主板,那台完全不会报CE通讯故障。所以,现在也不能完全确定是故障,还是没有连接现场的485通讯设备才报故障的。

网友A:
先进设置改成本机控制试试   然后再看通讯端子上的信号 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改本地控制了,仍然报 CE  通讯故障,不知道需要看那些端子上的信号变化。是RS485的通讯信号吗?

网友A:
是不是这代码不一样啊   你换一根通讯线试试

楼主: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安普1000的变频器,也是报通讯故障,由于板子价格不高,所以直接换CPU主板了。这次想修一下试试。现在就是没有维修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那根线?CPU主板到驱动板的线,还是CPU到面板的线?我都测过,都是通的,主要是手边没有这种插头的线,不方便换,实在不行,单根飞线焊接也可以。

楼主:
刚才已经拆开面板看来一下,一共四个芯片,两个74HC595D,74HC14D,74HC165AG,其他就是电阻,电容和发光管。

网友A:
这个CPU到键控的 肯定没问题  要有问题就不显示了   你得查查通讯到上位机的那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让客户把485与上位机的通讯线拆了看报不报通讯错误。

网友B:
有点像众辰Z2400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2400T,带T的是直流同步,不带T的是一般变频器。上星期买了一块CPU主板,回来以后发现插头不一样,仔细一看,型号尾数不一样。

楼主(2024-02-20):
这个帖子可以结贴了,报CE故障是外部的485没有接的缘故。这是客户正常使用的空压机变频器拍的图片。

这个变频器确实是直流同步变频器,型号后面带T的这种。是众辰的板子,多数厂家拿众辰的板子,贴自己的品牌。说明书参考众辰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