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故障诊断

楼主(2023-12-21):
客户现场又出现奇怪现象。客户反应触摸屏有报警一直无法复位,我让其拍PLC输入点给我看看,到后来我让他甩来I点,甩开L+,甩开M,最后输入端全部甩开,就剩下供电。于是乎用远程协助监控,发现I0.0-I0.5始终都是TRUE状态。最后我下载空程序进去,依然是TRUE状态!很奇怪,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目前方案:更换CPU

网友A:
左侧栏的叹号和小扳手图标是不是提示有什么问题?I点输入电压如何?没有打强制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全部复位下试试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又涨姿势了

网友D:
难道有干扰?

网友E:
这种情况是硬件诊断问题。在线与诊断看下信息

网友F:
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G:
看下有什么提示信息吗。

网友H:
以前修过1200

输入理论上是光耦加外围,LED还没经过单片机,

之前我发过维修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9302

可以参考下内部

~~

7.简单写个程序,%QW0:=%QW0+1;输出测试OK。(回血200),监控I点,都是TRUE。。。。
~~~~~~~~~~~~~~~~~~~~~~~~~~~~~~~~~~~~~~~~~~~~~~~~~~~~~~~~~~~~~~~~~~~~~~~~~~~~~~~~~~~~~~
8,关闭电源,喝口水:
a,不应该啊,BGA如果掉点,不至于全部都挂了啊。
b,LED都亮。应该是公共部分。
c,拿出放大镜,随便找了一路I点,大致是这样的,

~~~~~~~~~~~~~~~~~~~~
输入端子--电阻--光耦初级--次级(一端是0V,一端经过R到了LM2901_IN,LM2901_OUT输出到了插接件到CPU板,进入了CPU板子的541(74H541?),541的OUT输出-LED OR CPU
~~~~~~~~~~~~~~~~~~~~~~
9,经过以上5分钟分析,得出,有戏,LED不是CPU控制的,是由 LM2901+541控制的,

之前的粗浅经验,应该是你的PLC硬件故障,直接换新吧

网友I:
换个新的是明智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扳手是因为我下载了个空白程序,组态就一个CPU,没做扩展导致。不论是在程序段查看,还是变量表里,i点也一直是导通的。之前担心可能是远程通讯造成,也已经让客户把外部中控室的网络断开重新断电上电,同样也试过更改固件版本下载空程序,依旧老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模块存在出错led sf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师有没有看我另一则帖子,今天客户电话过来,又有一台设备出现此现象:PLC输出点亮灯,但是该输出点位无实际电压输出,这种现场可遇不可求,后面又突然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师有没有看我另一则帖子,今天客户电话过来,又有一台设备出现此现象:PLC输出点亮灯,但是该输出点位无实际电压输出,这种现场可遇不可求,后面又突然好了

你这。我怀疑是不是你们接线有问题啊。

2台机不会出现这种奇葩的问题的,

输出指示灯ON,但是没有实际输出,尽是奇葩问题,

我买的二手PLC测试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

事出必有因,1个可能是硬件问题,2个肯定不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客户现场1200 的PLC有三位数在使用,出现问题的不多,也不是多种问题在一台设备上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H:
目前只考虑了两个大方向,要么是同一批号供货商送的PLC质量有问题,要么也可能是磁场干扰

网友J:
IO点坏了?换个新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