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1):
求助一个S7-300的小程序,想法是计数后,计数得到一个结果后要跟一个数成整数的倍数时输出一个Q点,不是整数倍数不输出

网友A:
思路:将计数结果存到S,MOD(求余)某个整数A,得到的结果存到B,判断B=0是否成立,若成立,则输出Q点

网友B:
//定义变量:INT 类型,ii_c,ii_temp,vi_i
//2位数的处理
IF ii_c >0 and ii_c<=99 then
vi_i:=10;
end_if;

CASE vi_i OF
10:
ii_temp:=(ii_c-(ii_c/10)*10);
END_CASE

if ii_temp=0 then
ob_q:=1;
ELSE
ob_q:=0;
END_IF

逻辑很简单。就是取余数,余数是不是0,我这个是汇川的EASY,方便模拟,遗憾没玩过300

网友B:
如果没有取余指令

可以这样玩

vi_temp:=ii_c-(ii_c/10)*10

ii_c 如果是87

带入公式 vi_temp:=87-(87/10)*10

87-80:=7

位数更多的自己折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那个思路但像不准,现场编程软件版本V5.5 的只有双整数 MOD DI的这个指令。取余数比较0 是取双整数比较还是单整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初学者,这个公式看不懂,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小学数学学过吧
你要求87的余数怎么求?

余数目测是7
但是要有公式把;
反推
1,87-80=7
2,80=(87/10)*10

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那个思路但像不准,现场编程软件版本V5.5 的只有双整数 MOD DI的这个指令。取余数比较0 是取双整数比较还是单整数
你的计数能到多大? 太大你就双整了.
如果你没有取余指令,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用一个辅助的数, 开始跟着计数同步,当到需要比较的数时, 输出q, 然后它清零, 继续这样. 这个肯定是计数速度不高能反应过来的. 否则你可能取不到正好.
大概代码, 假设计数是累加, 放在MD100, 辅助数MD104, 整比较的在MD200. 输出Q10.0.
初始化--MD100=0, MD104=0, MD200=6, Q10.0=0. MOVE
MD100=MD100+1, ADD
MD104=MD104+1
|---[双整比较= MD104,MD200]-------(Q10.0)-
|                                |
|                                 ------[MD104=0]

楼主:
回复 网友C:
程序里面别人做了计数存储在MW10 里面,计数数值过万了,我当时的思路用别人的MW10 除法取余数的方式,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除法只能MD 余数也是MD 比较我就用了双整数比较,不准。我只是在里面添加一段小程序出来,给外面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D:
计数值等于设定的整数时、输出Q,将计数复位,重新计数,如此循环!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别人做了计数存储在MW10 里面,计数数值过万了,我当时的思路用别人的MW10 除法取余数的方式,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除法只能MD 余数也是MD 比较我就用了双整数比较,不准。我只是在里面添加一段小程序出来,给外面一个脉冲信号,
不知道你说的不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我单位设备是有程序的,设备是码垛机,也有计数的,后面我公司为产品追踪,需要每一垛赋一个二维码上传到云端,所以需要在现有设备里面增加一个输出点,每码完一垛有一个输出,设备里面计数存储在MW10 里面,我直接用的MW10做除法,取余的,

网友C:
那你也可以把mw10转到别的mw或者md, 然后再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是那样做的转换,我叫别人观察的,说不准,我还没有用电脑去监控,还请教大师一个问题计数器记到999了不计了,我怎么写能继续到3万的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别人做了计数存储在MW10 里面,计数数值过万了,我当时的思路用别人的MW10 除法取余数的方式,数据不知道怎么回事除法只能MD 余数也是MD 比较我就用了双整数比较,不准。我只是在里面添加一段小程序出来,给外面一个脉冲信号,
MW10是不是16位?他计数存储在MW10,数值过万,是不是用bin计数?
MD10是不是32位?

他的程序是不是使用进位加计算?即MW10计到9999在计一个就进位到MW12?

你的要求挺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场是那样做的转换,我叫别人观察的,说不准,我还没有用电脑去监控,还请教大师一个问题计数器记到999了不计了,我怎么写能继续到3万的数
可能你的计数用的counter, 它一般是bcd码的, 只能计这么多.
不准的意思不明白, 是不是计数有跳过捕捉不到或者太快Q没反应. 比如你要计到10输出Q,但是计数太快, 一下从8就到了11, 这样得不到10. 或者得到10只有一个周期,Q输出只是瞬间, 根本不能执行你的任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计数程序,没有看懂请大师指导一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计数程序,没有看懂请大师指导一下啊

定时器的作用用于防止信号抖动,只有大于200ms的信号才认为是正常信号,M115.6用于存储边沿检测的临时比较用的变量,用户需要考虑,只要知道在定时器复位后会进行累加就可以了。

贴图中的信号进来时,维持200ms定时器接通,然后广光电信号结束,定时器复位,MW10+1.

因此,想要正确计数,请保持你的输入信号不小于200ms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讲解,我看不懂那个M115.6那个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师 那个M115.6 我看不懂,假如我把M115.6换成别的可以不,比如我换成M50.5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师 那个M115.6 我看不懂,假如我把M115.6换成别的可以不,比如我换成M50.5

请随意更换,因为这个只是边沿检测指令需要一个变量保存状态而已,这个无需用户关心。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师,请叫一段程序,不是梯形图编写的,新人看不懂,请指点一下

楼主:
大师,这个程序看不懂,请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师这个程序请指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师这个程序请指点一下
品种选择为0的时候,如果DB60.DBX8.0为1,则调用那个数据拷贝子程序(BLKMOV)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更换了那个M点好像程序不运行。我新建项目向导里面 做仿真,好像更换别的不行,是不是别处还有什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