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经常看到有根据电路板测绘电路图,对电路图的正确性有异议,比如,有不少人对廖大师的“LG SV开关电源维修。。。”一贴中的一个三极管极性有异议(本人赞成咸老师的分析,也认为是NPN极性;但不认为该三极管是“无用”元件,因为这个结论是基于廖大师的测绘电路,而这个电路,正如不少跟帖者指出的,有不少错误。我倒认为,这个三极管的功能可能是缓启动或反馈调整开关管门极的调整控制管)。
那么,能不能用电路仿真软件模拟一下动态结果呢?不知道电路仿真的能力能达到什么地步。
过去曾经学习过Multisim,也只是仿真了一下很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
还有那些特别厉害的电路仿真软件呢?

网友A:
multisim很多人用.
设计电路图的一般都带仿真. 针对的产品不同, 也有相应厉害的软件.
以前的protel 现在的ad. 都带了仿真.
用过的有proteus, 这个是大学经常用的, 仿真数字电路比较好. 还能仿真带代码的一下单片机arm机等. 昨晚测试个555的电路, 算了好久也出不来波形.
其它tina, saber, 试过.
没做过大型的电路, 都是单元电路.
安卓上还有些小的电路仿真, 有动态效果, 也比较好玩.
电路仿真都是转换为可以计算的电路网络, 简单的仿真比较理想化. 器件的各种参数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 如果要在仿真中测试, 那要设置的比较多, 有时还进行不下去仿真(计算发散).

网友B:
都是基于spice的,LT spice不要钱可以玩玩。我有空上传一个igbt的双脉冲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