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各位师傅这个仪器怎么通信!有协议说明!
用串口调试手册怎样发数据,我看我们的PLC是发的16进制数据给仪器,16进制数据位:21 24 50 31 ,对应的ACSII码为!$  P  1, 仪器说明如果不发校验就发两个空字符,这个怎么理解,我现在想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读取仪器的频率,求助中。

楼主:
协议的理解就是16进制21,十进制33,对应ASCII码!代表同步字符,16进制24,十进制36,对应ASCII码!(但是要减去34,不能与同步字符重叠,实际字符长度2),16进制50,十进制80,对应ASCII码P,16进制31,十进制49,对应ASCII码1,但是后面的这个校验怎么发的。

网友A:
我帮你截几张图,这样大神们看起来方便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协议的理解就是16进制21,十进制33,对应ASCII码!代表同步字符,16进制24,十进制36,对应ASCII码!(但是要减去34,不能与同步字符重叠,实际字符长度2),16进制50,十进制80,对应ASCII码P,16进制31,十进制49,对应ASCII码1,但是后面的这个校验怎么发的。
发 00 00, 要不然你要进行CRC计算.

网友B:
我看你用的是commix串口调试, 你用十六进制(HEX)发送: 21 34 50 31 00 00
或者用ASCII发送: !4P1\NUL\NUL
试试.

楼主:
我下午在去测试,买的新USB转RS232通信线,通过大师的指点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串口能返回数据,接下来我就用昆仑通态的TPC7012EW型号的触摸屏走串口通信,读取仪器的频率,估计还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师们多多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结帖,可以了,串口发16进制的数据 21 24 50 31 00 00,有实际的16进制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