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图1是压机PLC,图二是我们自动化PLC,现在压机要与自动化通讯,我们已试过用mesg方式并通讯成功了。听供应商说还有另一种生产者/消费者方式?具体咋配置呢,程序中用到什么指令呢,谢谢各位!
再问下mesg方式通讯的话,可以传输非数组类型数据吗,比如结构体。

网友A:
生产消费方式, 一般不用程序.
在你的一个PLC中, 比如压缩机的, 在控制器tag, 增加定义一个DINT或者real的数或数组变量, 在这个变量标签属性, 修改类型type从base改为生产型produced.
然后在另外一个PLC(自动化)项目中, IO组态添加(网络到网络)或者自动发现压机的PLC的CPU. 然后在这个PLC项目控制器标签中, 添加变量, 修改属性为消费consumed, 这时会要求你填生产者producer, 右边下拉菜单能找到你发现的压机PLC的CPU, 选择它. 然后在下面一行填上远程io名, 就是你上面压机定义的生产型变量名.
然后各种保存下载,运行, 就可以互相看到变量了.

网友B:
生产消费方式需要将对方的控制器组态到本地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回复,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产消费方式需要将对方的控制器组态到本地来。
嗯嗯,操作起来蛮简单的,AB的通讯确实强大

网友C(2024-04-22):
网络通的情况下,上位通过Rslink可以直接扫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