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我理解的KEEP应该是类似西门子200SMART里复位优先指令,只要复位接通,不管上面接通与否,通通复位。这里侧重说了一下断电保持,我断电保持有断电保持寄存器的嘛,何必用它呢?感觉偏向于逻辑判断的性质多一点,西门子的复位优先描述更为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的KEEP应该是类似西门子200SMART里复位优先指令,只要复位接通,不管上面接通与否,通通复位。这里侧重说了一下断电保持,我断电保持有断电保持寄存器的嘛,何必用它呢?感觉偏向于逻辑判断的性质多一点,西门子的复位优先描述更为准确。

哥,这里它描述的断电保持是指输入输出IO的保持,即PLC重新获得电时,保持断电前IO的状态,在西门子中,这个功能是在模块属性中选择断电时IO的处理中,使用HOLD功能。

网友B:
用过触发器吗?KEEP就是模拟它的,只是没有不定状态,H0.00只能on or off,这就是复位优先
说到H区,它是电池or电容支持的,具有掉电保持(状态)的区域
在你发出的程序,如果H0.00被触发后,即便电源断电,它也记得,待电源恢复供电,100.00也是on状态
如果将0.05换成A200.11试试

就H来说,后面的这段文字出自哪里?看这段文字说明很别扭,H与IO没关系,更不需要系统设置,“自下次电源ON时开始生效”是胡说八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触发器吗?KEEP就是模拟它的,只是没有不定状态,H0.00只能on or off,这就是复位优先
说到H区,它是电池or电容支持的,具有掉电保持(状态)的区域
在你发出的程序,如果H0.00被触发后,即便电源断电,它也记得,待电源恢复供电,100.00也是on状态
如果将0.05换成A200.11试试

就H来说,后面的这段文字出自哪里?看这段文字说明很别扭,H与IO没关系,更不需要系统设置,“自下次电源ON时开始生效”是胡说八道。

以前就让你多看手册,哎,后面这段文字出自欧姆龙官方手册KEEP指令介绍章节!

网友B:
你英文好,那里需要做“系统设置”?还需要下次电源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触发器吗?KEEP就是模拟它的,只是没有不定状态,H0.00只能on or off,这就是复位优先
说到H区,它是电池or电容支持的,具有掉电保持(状态)的区域
在你发出的程序,如果H0.00被触发后,即便电源断电,它也记得,待电源恢复供电,100.00也是on状态
如果将0.05换成A200.11试试

就H来说,后面的这段文字出自哪里?看这段文字说明很别扭,H与IO没关系,更不需要系统设置,“自下次电源ON时开始生效”是胡说八道。

以前就让你多看手册,哎,后面这段文字出自欧姆龙官方手册KEEP指令介绍章节!

官方手册就正确了?后面这段文字,你认为正确好了
请问H区的系统设置在哪里?又如何设置?还需要下次电源ON才有效?

实话告诉你,自90年代末很少翻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触发器吗?KEEP就是模拟它的,只是没有不定状态,H0.00只能on or off,这就是复位优先
说到H区,它是电池or电容支持的,具有掉电保持(状态)的区域
在你发出的程序,如果H0.00被触发后,即便电源断电,它也记得,待电源恢复供电,100.00也是on状态
如果将0.05换成A200.11试试

就H来说,后面的这段文字出自哪里?看这段文字说明很别扭,H与IO没关系,更不需要系统设置,“自下次电源ON时开始生效”是胡说八道。

以前就让你多看手册,哎,后面这段文字出自欧姆龙官方手册KEEP指令介绍章节!

官方手册就正确了?后面这段文字,你认为正确好了
请问H区的系统设置在哪里?又如何设置?还需要下次电源ON才有效?

实话告诉你,自90年代末很少翻手册

你问出自哪里,我告诉了你,你如果认为官方文档不正确,你可以向官方提供正确的解释。

人家说IO设置,没有说H设置,至于啥叫IO区域,还是那句话,欧姆龙手册上有,如果你翻不到,你可以发帖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找到。

最后实话告诉你,如果你90年代末能坚持翻手册,你绝对不会是现在这种菜鸟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触发器吗?KEEP就是模拟它的,只是没有不定状态,H0.00只能on or off,这就是复位优先
说到H区,它是电池or电容支持的,具有掉电保持(状态)的区域
在你发出的程序,如果H0.00被触发后,即便电源断电,它也记得,待电源恢复供电,100.00也是on状态
如果将0.05换成A200.11试试

就H来说,后面的这段文字出自哪里?看这段文字说明很别扭,H与IO没关系,更不需要系统设置,“自下次电源ON时开始生效”是胡说八道。

以前就让你多看手册,哎,后面这段文字出自欧姆龙官方手册KEEP指令介绍章节!

官方手册就正确了?后面这段文字,你认为正确好了
请问H区的系统设置在哪里?又如何设置?还需要下次电源ON才有效?

实话告诉你,自90年代末很少翻手册

你问出自哪里,我告诉了你,你如果认为官方文档不正确,你可以向官方提供正确的解释。

人家说IO设置,没有说H设置,至于啥叫IO区域,还是那句话,欧姆龙手册上有,如果你翻不到,你可以发帖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找到。

最后实话告诉你,如果你90年代末能坚持翻手册,你绝对不会是现在这种菜鸟水平。

“人家说IO设置,没有说H设置,至于啥叫IO区域,还是那句话,欧姆龙手册上有,如果你翻不到,你可以发帖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找到。”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IO设置?像这种小型机器不使用高级单元何来IO设置?还要在系统设置里设置?倒是想请教。
对于欧姆龙基础的还需要翻手册吗?好吧,【CP1H的IO设置在那个章节】,特别说明是普通IO,不需要提供高速计数,中断等设置。

“你如果认为官方文档不正确,你可以向官方提供正确的解释。”00年前他们还很谦虚,当年C200H,C1000H/C2000H就是我们校对的。
现在看看官网,尤其改版后,查资料那叫一个曲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过触发器吗?KEEP就是模拟它的,只是没有不定状态,H0.00只能on or off,这就是复位优先
说到H区,它是电池or电容支持的,具有掉电保持(状态)的区域
在你发出的程序,如果H0.00被触发后,即便电源断电,它也记得,待电源恢复供电,100.00也是on状态
如果将0.05换成A200.11试试

就H来说,后面的这段文字出自哪里?看这段文字说明很别扭,H与IO没关系,更不需要系统设置,“自下次电源ON时开始生效”是胡说八道。

以前就让你多看手册,哎,后面这段文字出自欧姆龙官方手册KEEP指令介绍章节!

官方手册就正确了?后面这段文字,你认为正确好了
请问H区的系统设置在哪里?又如何设置?还需要下次电源ON才有效?

实话告诉你,自90年代末很少翻手册

你问出自哪里,我告诉了你,你如果认为官方文档不正确,你可以向官方提供正确的解释。

人家说IO设置,没有说H设置,至于啥叫IO区域,还是那句话,欧姆龙手册上有,如果你翻不到,你可以发帖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找到。

最后实话告诉你,如果你90年代末能坚持翻手册,你绝对不会是现在这种菜鸟水平。

“人家说IO设置,没有说H设置,至于啥叫IO区域,还是那句话,欧姆龙手册上有,如果你翻不到,你可以发帖然后我告诉你在哪里找到。”
最后一句话说的是IO设置?像这种小型机器不使用高级单元何来IO设置?还要在系统设置里设置?倒是想请教。
对于欧姆龙基础的还需要翻手册吗?好吧,【CP1H的IO设置在那个章节】,特别说明是普通IO,不需要提供高速计数,中断等设置。

“你如果认为官方文档不正确,你可以向官方提供正确的解释。”00年前他们还很谦虚,当年C200H,C1000H/C2000H就是我们校对的。
现在看看官网,尤其改版后,查资料那叫一个曲折。

还是那句话,多翻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