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目前的现状是同一台设备上的两台变频器都出现了问题,都是英威腾的,第一台是主机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频率波动较大在±1HZ左右,造成设备运行动作抖动,因前期运行正常故不考虑参数设置问题,检查线路及编码器连轴器等,目测未发现故障点。怀疑是编码器有问题。
   第二台故障时设备通电后没给运行信号的情况下电机缓慢转动,正反方向都有。变频器上有输出频率跳动,跳动幅度0--2HZ之间。线路、电机等都检查未发现故障点。更换新编码器后故障依然存在。求大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前期运行正常,最近才出问题那就不好说了。最好问下厂家看下什么说..

楼主:
厂家建议检查编码器的连轴器,都检查过,状态正常。而且更换编码器故障依然存在。所以现在都懵了。只能怀疑是信号干扰了。。。。。

网友B:
你的给定信号是什么
你可以用面板控制和给定信号,比如给定20HZ,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C:
速度信号是脉冲吗?信号线做好屏蔽没

网友D:
不知道前因,不好作答。

网友E:
把编码器的屏蔽做好接地,或者把编码器的线拉出来单独走线。也可以把设备上的24负极接地。
第二个故障,可以试试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或者把控制端子的线、通讯线全部拆除,看看还转不转。从而判断是变频器本身问题还是控制的plc输出出问题了。

网友F:
没给运行信号的情况下电机缓慢转动,正反方向都有;这个就严重不正常,还是监控下程序看看到底有没有信号。

网友G:
变频器带电机,为什么要装编码器?
第一台的频率输入是电位器控制的吗?检查电位器

把连接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H:
建议仔细检查联轴器

网友I:
看看设置的命令源和频率源信号通道,可以用万用表检测下频率源信号有没波动再判定是变频器问题还是信号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