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2):
我看变频器说明书里只有寄存器的读写指令,并没有线圈的读写,该怎么弄?

网友A:
刚好在电脑里找到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D700变频器通讯例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在电脑里找到威纶通触摸屏与三菱D700变频器通讯例程,供参考
看了看你的程序,触摸屏里是用201表示40201,901表示40009.01吗?怎么约定的,40000跑哪去了?另外我想用串口助手控制变频器启停,该发送什么数据?D700支不支持单线圈写入?

网友B:
901,9代表40009,01代表40009这个寄存器的01位,这个案例中的前面两个901应该是900才对,00位才是控制启动停止的

网友B:
如果用串口助手控制变频器启停可以看下面这个,把红框里面的东西都发送出去,

但要注意这个是05地址,如果你的变频器是01地址,还得需要重新计算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串口助手控制变频器启停可以看下面这个,把红框里面的东西都发送出去,

但要注意这个是05地址,如果你的变频器是01地址,还得需要重新计算校验码

发送格式我是知道的,只是貌似D700不支持线圈读写指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串口助手控制变频器启停可以看下面这个,把红框里面的东西都发送出去,

但要注意这个是05地址,如果你的变频器是01地址,还得需要重新计算校验码

发送格式我是知道的,只是貌似D700不支持线圈读写指令。
人家给出的寄存器就是保持寄存器,没有线圈,所以不需要支持01、05、0F等功能码
它支持的03、06、10功能块照样可以对变频器实现启动、停止、给定频率、读取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