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模块

楼主(2023-12-23):
有没有遇到过变频器带负荷,报欠压,可控硅整流模块拆下来检测都能触发导通。触发电路也是好的。换一个新的模块上去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模块内部接触不良吗

网友A:
有过这种情况。。。

楼主:
什么原因呢

网友B:
看触发电流!为了导通闸流管),必须有门极电流≧IGT ,直至负载电流达到≧IL

网友C:
带载能力没有

网友D:
可控硅增大电流后内阻增加,低电流测试内阻还是正常。

网友E:
一来检查可控硅驱动电路,确保可控硅完全导通,第二报故障的时候检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会不会很低,很低就有问题,包括滤波电容这些东西

网友F:
软起动器,那种圆饼的,遇到过进水漏电的。
奥迪斯电梯变频器,遇到过那种接线片由于安装时用力过大,导致下面接触不良的。

网友G:
遇见过打下耐压吧

网友H:
我修到一台,母线电压够,显示电压和母线电压也一致。但是上电就报欠压。
找到电压采集电路,但是找不到欠压报警电路。

网友I:
当然有的,前几天也越到过这种,带载母线电压直接到了530,过会启动电阻发热,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