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3):
家庭网络,触摸屏网线插在路由器备用接口,
电脑通过wifi链接,三台电脑都ping不上,
愁啊愁,愁白少年头

网友A:
。。。。有想法 。

        我都是老老实实网线连到交换机,屏,PLC,电脑啥的也连到交换机上。

网友B:
路由器默认有DHCP ,自动获取IP。进路由器设置,关掉DHCP,改IP,与屏在同一网段。基本就OK了

楼主:
TP LINK没有找到触摸屏

网友C:
检查下IP是否对应上了

网友D:
首先你要了解一个原理。
要能通讯首先得同IP段

比如,你电脑局域网是192.168.1.*

那么触摸屏也得是192.168.1.1~192.168.1.254范围内,而且不能重复(掩码255.255.255.0)

~~~~~~~~~~~

WIFI,LAN 这个无所谓。我还用VPN通过互联网异地连起来玩~~

~~~~~~~~~~~~~~~~~~~~~
你想WIFI玩触摸屏,你先把触摸屏IP地址改成你局域网网段内的一个IP地址,不要重复就行。(PLC同理)

玩工控,基础网络知识还是得有的,如果到现场搞不定你就玩完了。

网友D:
IP地址计算器

你自己百度一下,IP/掩码位 改变IP地址,掩码位,IP段开始-结束通讯范围。

例如 192.168.1.1/.24(掩码是255.255.255.0),就是常规的内网设置,范围就是192.168.1.1~192.168.1.254

如果改一下掩码位 192.168.1.1/23  (掩码255.255.254.0),通讯范围是就 192.168.1.1~192.168.2.254

大楷是这么个意思,具体我也不是太精通。

大家一般都用的第一种,掩码255.255.255.0

内网范围.1~.254 这样,一般路由是是.1,剩下的都是客户端使用

网友E:
有些路由器有线和无线的ip地址分配的不同,不在一个地址段里,需要你看看屏的ip和你pc的ip是否在一个段里,否则很难连上。

网友F:
修改触摸屏地址

楼主:
谢谢大伙指导,看了官方视频操作成功了,
链接好网线通电以后,点击一下,启用动态IP地址分配模式
所有信息就出来了,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