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3):
普通电机若频繁换向,就很容易烧毁。我猜测是这个原因:因为运动惯性,电枢会长时间通电。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给普通电机加个刹车,让它先确保停止再换向,是否就不容易烧毁了呢?

网友A:
线切割电机为什么能24小时正常工作,也没有烧电机呀

网友B:
频繁正反转的电动机工作在启动电流的时长太多,损坏的更快,加制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制动可以解决电动机没完全停下就换向时的冲击电流,以前见过最极端的例子就是频繁点动正反转,但是那种设备加制动估计没法干活了,它必须快速换向。

网友C:
也不是频繁正反转就容易烧的,要看负载和工况
我用变频电机带电机,用于纠偏机用途,电机就是频繁的正反转的,加减速时间都设置在0.5秒了,电机还是好好的
也有一部分是变频带电机的,正常的调速用途,前几分钟还是正常的,但停了一会,开机就报警的,一看,电机烧胡了

网友D:
是不是有过载情况,监测下电流是否有异常,长时间发热也会烧毁电机的。

网友E:
具体看电机负载,主要还是频发启动,容易发热,是否可以考虑加强制冷却。去年遇到一台新装设备,送料电机频繁启动那种,调试时总是跳闸,后来发现电机有两种接法,更换另一种后好了。

网友F(2024-02-17):
普通电机若频繁换向,比频繁启动发热还厉害,可以考虑加强制风冷。条件允许可以考虑用变频器,设置合适加减速时间,变频器加外置制动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电机为什么能24小时正常工作,也没有烧电机呀
他是380V接法供的220V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机若频繁换向,比频繁启动发热还厉害,可以考虑加强制风冷。条件允许可以考虑用变频器,设置合适加减速时间,变频器加外置制动电阻。
只要切换频繁,还是会烧。

比如攻丝机的电机,长时间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