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3):
点火前11.1v,着车之后因为发电机工作了就变成了14.5v。所以11.1v正常么?

网友A:
能正常点火还算正常
1.没说是不是经常用车,长途还是短途
2.没说是否定期检测充电

2年一般使用~隔三差五就开个百余公里,真不错了
这几日太冷又下雪~刚用40分钟清雪回来,积雪有8-9cm,估计明天要借助应急电源启动了
如果长时间不开车,装个电瓶保护器,50多天没动车不要外援

网友B:
长时间没使用,点火前11.1V说明电池久电了,长期这样电池寿命会缩短。

楼主:
每天都用,只是短途而已。单程9km左右。

网友C:
能打火就不管 跑半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D:
电瓶亏电,电瓶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不经常用车停驶后将电瓶正极断开。我买了一个充电器,还是比较方便。

网友E:
有压降,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11伏偏低,如果只是短途还行,想跑的远点或去野外游玩,最好换电瓶。
14伏是发电机充电的电压,说明发电机和电压调节器都是好的。

网友G:
买个充电器,过几天给电瓶充一下,经常开短距离,电瓶不好…

网友H:
从描述来看,电池快要坏了

网友I:
电池好坏,到卖电池的地方用电池测试仪测试一下就可以了,可以知道电池寿命
从你的数据来看,你的电池是在亏电状态,自己有充电机最好就补充一下电,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你最好配一个紧急启动器,就像充电样子,在电池不能启动时候可以紧急启动车,一般可以用的大概就99的样子,可以连续应急启动4次,用完以后用手机充电器继续充电就可以,虽然保险公司可以免费救援,但也是需要时间等待的
我在公司就配了一个电池测试仪,公司的很多台电池动力叉车,哪个电池不行就很好判断,电池测试仪便宜的三十来块,贵的也就一百不到

网友A:
可以买那种带加热功能~这季节体现优势
可以反向充电~启动后等几分钟拆线,能将应急宝充满电
别买锂电池的~它要定期充电
充电口丰富点的~可点烟器,USB,AC220
其他功能~照明,报警

网友J:
11V是电瓶亏电,或是电瓶到寿了,正常电瓶充满停冲以后是1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