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的屏数据解析脚本程序问题!

楼主(2023-12-23):
我把我的数据放在手动输入的这个变量中,怎么解析出来的不是我想要的数据,反而是手动两个汉字,咋整!

楼主:
这是个BUG吗!

楼主:
我用的是老款的软件。

楼主:
千万不能打引号,亲测,掉坑里。

网友A:
你自己把字符串输入的. 引号表示这是字符串. 而不是存储字符串的变量. 当然要去掉引号. 而且建议你尽量不要用中文的变量名.

网友B:
手动输入作为变量,你加引号变成字符串了。mcgs得出的结果没有问题,是你想法和代码没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