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3):
InPlant SCADA中控免费组态软件有用过的吗?说说效果。

网友A:
还没有用过. 刚知道, 去年开始免费的, 5万点? 看介绍不错.
官网下载都404了. 是不是要夭折. 说是有支持, 永久(相信中国的永久?都没有个老店百年企业)免费的.
网上搜了两个5.5的, 下载了还没有试用.

网友B:
介绍的不错,5万点免费,用它自家的PLC可以无缝对接。

网友C:
在这片土地上就不可能有免费的东西。。

网友D:
免费的最贵。

参考 为人民服务。

网友E:
几百个点的小项目可以啊,不用其他的了。

网友F:
需要手机上安装中控的APP然后申请序列号的。

楼主(2024-02-16):
1000多个点的简单项目,刚开做,我能力不够,感觉用起来别扭,不太好用,也不支持中文变量。通过MODBUSTCP给下位机写数据偶尔不成功,还没找到原因,可能是PLC的问题,不影响实际使用。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不要钱很重要。但,,,

楼主:
MODBUSTCP给下位机写数据偶尔不成功,问题已经找到。
驱动配置里面“其他设置” 发包规则由 并行 改为 串行。

楼主:
接触得还不太深,目前感觉要求只是作为一个上位机显示基本得控制还是可以得,要求不高用下还行,当前版本稳定性和功能有点受限制,没有非常重要的配方功能,脚本用的VBS也不能直接操作位号,特别是不支持中文变量。都需要在后续版本中加入才行。
我可能要换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