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模拟量输入

楼主(2023-12-24):
没有写程序,启动监控,发现AIW16、AIW18上面竟然有数字,正差情况下,不应该是0吗?有谁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在AI模块里有个滤波,改大点试试。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没有接传感器 ?

网友C:
个位数是很正常的;

网友D:
模拟量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E:
这点就算是误差了, 没有才怪呢. 几万分之几.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已经很优秀了,开路就是这样,传感器接上后这种扰动就很小了。

网友G:
你把输入短接看看啥情况

网友H:
1)不使用的模拟量输入要短接输入端口;
2)配置的是电流输入吧?输入开路,个位数正常。短接看看是否更接近0;
3)如果配置的是电压输入信号,开路情况下,就不是个位数了,可能是逐渐升至27648,甚至32767;看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