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用MBUS_MSG指令读仪表数据,读过来的数据与实际数据完全不符

楼主(2023-12-24):
S7-200SMART 用MBUS_MSG指令读仪表数据,读过来的数据与实际数据完全不符 ,通讯是正常的。
用台达数据完全正确

网友A:
看视频中没有报警,可以就读一个数据看能对应上不。观察下是否存在高低字节转换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调换字节,改成VW字即可,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调换字节,改成VW字即可,谢谢
你这是把人家拆分成VB看不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SMART 默认就是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