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4):
35年前,一次在办公室,一个人给同事修电饭锅,为了压紧打开插头外壳的接触不好的电源线插头片,分别用左右手食指、拇指用力一捏。。。睡了一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醒来后,发现已经向后仰躺在地板上,坐的椅子也已经向后倒了。。。
脑袋里一片空白,看看窗外,天色似乎还早,不像睡觉的时间嘛!我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干什么了?
再看看地上的东西,看看还插在电源插座上的电饭锅电源线,慢慢想起来了。。。奥,在修电饭锅,刚才发现故障所在了,插头簧片松了,用双手压紧插头簧片,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220VAC,左右手直通手臂、胸部。。。瞬间休克,不知道多长时间,独自一人。
自此,凡是用电,极为小心谨慎,反复确认。
但,你能保证不会再出现类似情况么?
所以,电工,越干越怕。
就是类似于这种插头。当时维修时,一端插在墙插上,测试了几次电源线,发现其它没问题,大概是这个插头内部簧片口松了、大了,所以,没有拔下电源线,直接打开,然后,用双手拇指用力一按簧片,想缩小簧片接口。。。

网友A:
确实,电工越干越怕,见的多了,也越来越谨慎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老天都会眷顾老哥的。
电的力量作用在人身上太大了,踩到漏电的线上,脚底下都会感觉像针扎一样刺痛,
作用在手臂上,弹开了,手可以打断碗粗的凳子腿,弹不开,人就交代了。
保证以后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带电操作。

网友B:
刚上班的时候第一次放单飞,和我同学两个人安装新车间和办公司照明线路,被耷拉着的线头来了一下,感觉被人抓着头提起来又重重按下去,当时真的以为自己会挂。上班第二年合低压断路器又烧到手一次,从此老老实实按照规矩干活,在安全方面偷巧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网友C:
看到过炸掉的变频器,炸开的线槽(镀锌的,施工单位大螺丝的时候碰到线了),反正很害怕········坚决不独自作业

网友D:
遇见三次……
第一次是我自己,维修矿用开关,正常维修完成,接电试验,电压1140V。
试验正常完成,一边聊天一边拆线,正常拆完。我把电缆随手丢在地上,砰的一声一团火球升上半空,半个车间都停电了。
幸运女神眷顾着我……手上的手套,脚下的绝缘垫,和我当天鬼使神差的拆线手法救我小命。
第二次,不是我,是同事。也是维修一个开关,正反转的换向开关,防爆铝壳的。修完了接电机试验,电压1140V。
开机的瞬间就看到开关的防爆铝壳变红了,一秒不到就融化了,然后像烟花一样的火花冲向天空,整个车间都被照亮了,晃的人睁不开眼。
我们5个瞪着大眼看了得有五六秒才想起来去停电……等眼前的黑影消失后,发现6米高的车间顶棚被火花滋出来好几个透光的洞。
第三次,我们机电区长,维修移动变电站,进口电压10KV,出口电压1200V。仗着自己牛B,断了高压端的电以后没有放电。当他双手抓住低压端框架小车的瞬间,整个人就被弹飞了,一点不夸张,最少两米远。救护车直接开进车间,把身上的衣服都剪开(冬天),当时他是有意识的,双手都电糊了,身上还是好的。拉走,ICU住了三天,普通病房住了一个月,双手植皮又住了三个月。全厂安全奖罚光,罚掉他当月工资,全年奖金。工厂被安全局罚款120W。

网友E:
有人把零线接了380  电了一下。跳了一下。别的还没有过

网友F:
很多年前了,一个断路器结了蜘蛛网, 用个剥完电缆剩的屏蔽网去扫,碰到铜牌短路,手臂烧糊了,不过还好就烧了一层皮里面一点事没有

网友G:
说明没装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见三次……
第一次是我自己,维修矿用开关,正常维修完成,接电试验,电压1140V。
试验正常完成,一边聊天一边拆线,正常拆完。我把电缆随手丢在地上,砰的一声一团火球升上半空,半个车间都停电了。
幸运女神眷顾着我……手上的手套,脚下的绝缘垫,和我当天鬼使神差的拆线手法救我小命。
第二次,不是我,是同事。也是维修一个开关,正反转的换向开关,防爆铝壳的。修完了接电机试验,电压1140V。
开机的瞬间就看到开关的防爆铝壳变红了,一秒不到就融化了,然后像烟花一样的火花冲向天空,整个车间都被照亮了,晃的人睁不开眼。
我们5个瞪着大眼看了得有五六秒才想起来去停电……等眼前的黑影消失后,发现6米高的车间顶棚被火花滋出来好几个透光的洞。
第三次,我们机电区长,维修移动变电站,进口电压10KV,出口电压1200V。仗着自己牛B,断了高压端的电以后没有放电。当他双手抓住低压端框架小车的瞬间,整个人就被弹飞了,一点不夸张,最少两米远。救护车直接开进车间,把身上的衣服都剪开(冬天),当时他是有意识的,双手都电糊了,身上还是好的。拉走,ICU住了三天,普通病房住了一个月,双手植皮又住了三个月。全厂安全奖罚光,罚掉他当月工资,全年奖金。工厂被安全局罚款120W。
第一次。。。线都拆了,哪来的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见三次……
第一次是我自己,维修矿用开关,正常维修完成,接电试验,电压1140V。
试验正常完成,一边聊天一边拆线,正常拆完。我把电缆随手丢在地上,砰的一声一团火球升上半空,半个车间都停电了。
幸运女神眷顾着我……手上的手套,脚下的绝缘垫,和我当天鬼使神差的拆线手法救我小命。
第二次,不是我,是同事。也是维修一个开关,正反转的换向开关,防爆铝壳的。修完了接电机试验,电压1140V。
开机的瞬间就看到开关的防爆铝壳变红了,一秒不到就融化了,然后像烟花一样的火花冲向天空,整个车间都被照亮了,晃的人睁不开眼。
我们5个瞪着大眼看了得有五六秒才想起来去停电……等眼前的黑影消失后,发现6米高的车间顶棚被火花滋出来好几个透光的洞。
第三次,我们机电区长,维修移动变电站,进口电压10KV,出口电压1200V。仗着自己牛B,断了高压端的电以后没有放电。当他双手抓住低压端框架小车的瞬间,整个人就被弹飞了,一点不夸张,最少两米远。救护车直接开进车间,把身上的衣服都剪开(冬天),当时他是有意识的,双手都电糊了,身上还是好的。拉走,ICU住了三天,普通病房住了一个月,双手植皮又住了三个月。全厂安全奖罚光,罚掉他当月工资,全年奖金。工厂被安全局罚款120W。
第一次。。。线都拆了,哪来的电?
关注一下:接电试验,电压还有1140V

网友H:
隔壁注塑车间搬家,帮忙接电,

当时还围了4个人,一个老师傅,一个我,2个钳工,

接角落一个大空开的时候,接完老师傅说,咋感觉有点麻手呢,

好家伙,上下颠倒的,下进点,上出电。

私营企业,很多不懂的瞎搞,还是老师傅手稳,一根一根接,记得传的皮鞋还算绝缘好,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级开关根本就没断电,带电拆下来的。在手里的时候,三根线没搭到一起,所以没响。扔到地上就搭在一起响了。
卸的时候用的T型套筒,我手上有手套,脚下有绝缘垫,套筒没没碰到壳子,也没有导电的地方。
所以说上天眷顾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煤矿上用的电压都是660V/1140V的,正常电压。再往上还有10kV、30kV,也用。

网友I:
车间搬来一台生产设备,领导安排我去接线,他们事先准备好了4芯软线和插头,我就先把插头和软线接好,线要用多长好呢?先把插头插到电箱里,然后提着一圈线拉到设备跟前比划好长度,拿起刀子开始割线,只见眼前一团白光,手上的刀也不见了,一声巨响引来吃瓜群众围观。。。其实我想对领导说:我只是设计开关的,实操方面真不专业

网友J:
刚刚毕业搞电那会真的遇到很多电击场合,还好我都是习惯拿带绝缘工具干,都在烧化了螺丝刀,老虎钳之类

网友K:
见过大神拿钳子剪电线,钳子直接炸缺口,机器总闸跳闸
叉车升高后没放下来,撞到电缆线,电缆线给割破口,电光火射之间,电缆其中一线炸断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见过大神拿钳子剪电线,钳子直接炸缺口,机器总闸跳闸
叉车升高后没放下来,撞到电缆线,电缆线给割破口,电光火射之间,电缆其中一线炸断
上次是不是有个叉车电了4个人?

网友M:
被电容打过,心脏不舒服。

网友N:
大型重工业国企待过,安全教育还是比较到位,但是也在厂里见过各种烧伤,虽然大部分都是手部烧伤,但是还见过脸部毁容的(据说作业的时候随手将扳手放在旁边带电带电回路的接触器上了,造成三相短路,火花打脸上了),还听说过一个人坐在6KV电缆上锯电缆,锯错线了,直接后半生不能人道的。见过6KV高压柜接地线没有拆直接送电的(人没事),见过6KV高压柜母刀带负荷脱开的。
各种和电有关的,没见过也听说不少。
至于个人么,从小就被电过,小时候摸电视机天线,麻麻的;拉绳开关去接绳子,被打过;工作时,设备漏电被麻过(70V左右);最危险的一次,还是刚参加工作,变压器室巡检(油变),鬼使神差的跑到变压器后面,拿着氖泡电笔去验电,离母线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看到笔尖和母线处开始有拉弧,刚好门口的师父叫了我一下,才反应过来,赶紧出去。6KV,想想也是后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车间搬来一台生产设备,领导安排我去接线,他们事先准备好了4芯软线和插头,我就先把插头和软线接好,线要用多长好呢?先把插头插到电箱里,然后提着一圈线拉到设备跟前比划好长度,拿起刀子开始割线,只见眼前一团白光,手上的刀也不见了,一声巨响引来吃瓜群众围观。。。其实我想对领导说:我只是设计开关的,实操方面真不专业
你好牛,插着插头量距离

网友O:
今年安全检查说电容柜避雷器不好了。我更换完成后测量一相对零线对地电阻很小,心想是不是接触器线圈。然后直接送电 1250干变直接高低压同时跳闸,哪叫一个响,检测一阵子高压送过来电,我又送另一个电容柜隔离刀,又是一声巨响。把领导同事吓坏了!原因时避雷器上端电源线并在框架上自己扭紧避雷器时垫子把线压破直接对地对零线短路。虽然当时有怀疑还是侥幸了因为查了一阵子。觉得对地电阻是负载。
很多自己设计的控制电路都是动力和控制分开。测试时先送控制电路的动作看看是否正常。尤其相间对地一定要测量。动力电路马虎不得!

网友P:
胡子,眉毛,额头的头发烧焦了,右手手背烧焦了,眼睛一个星期见不得光

网友Q:
做电工真的很可怕,在一次测量空气开关上装头时会发生高配房跳总闸事故,火焰击得我右手背墨黑(幸好未受伤),留下空气开关与当时的记录
记忆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