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4):
各位师傅大家好!acs800单板测试如何屏蔽运行,报2340故障怎么屏蔽。我这样外加2.5v也不行!

网友A:
与其焊这么多线,不如把模块拆下来插上去更快

楼主:
怕炸模块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尝试低压限流屏蔽欠压,这种方式比较安全

网友C:
2340=IGBT模块.灰尘.立板.陶瓷板.输出却相 。                                               空载运行正常带电机运行大约20hz无规律报2340=陶瓷立板坏。                                        陶瓷 板有四路电压检查测,三路输出电压和直流母线电压。当有运行信号,无论什么原因,陶瓷小板未检测到输出电压都会报2340。                                                    A:可先在标量下运行bai逐du步提高频率,观察电流波动zhi是否较大。
1. 损坏的dao电机电缆或损zhuan坏的电机。
[1]检查电shu机和电缆的绝缘。
[2]检查电机绕组。
B. 内部故障。
[1]检查变频器内部没有外部物体。(粉尘)
[2]检查并更换IGBT模块。AGDR驱发板故障。
[3]更换xINT板。(供电的xPOW板也有可能有问题)
[4]更换xPBU板。(如果使用了该板)
[5]更换AGPS板。
[6]检查扁平电缆或光纤的连接是否正确(RMIO 到 RINT的扁平电缆和RINT 到IGBT的触发线或RDCU到AINT的光纤)。
[7]APOW熔丝和分压电阻NERO
C. 参数设置不对(带制动电阻, 减速时报2340)
[1]20.05过压控制器应关闭
[2]27.01设为ON
[3]27.03到27.05的电阻参数要正确设置.                                                1.acs800系列的驱动板(rint5611c)系列,一般过电流,2340等故障报警,除了驱动故障,一般的毛病都在这块竖版上,电流的问题a/d转换芯片和比较器故障居多。当然,如果过热报警且屏蔽不了,你也要怀疑这个竖板和电流传感器了(这个龟毛的故障是abb独家拥有,笑)。

楼主:
我就这样屏蔽了!谢谢各位老铁的支招!

网友D(2024-06-05):
回复 楼主:
你好,就短背面的这几根白线吗,前面还用短接啥吗?

楼主(2024-10-07):
引用 网友D:
你好,就短背面的这几根白线吗,前面还用短接啥吗?
没有了,就是短接这几个

网友E(2025-02-11):
回复 楼主:
这样屏蔽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F:
感谢文章主人的分享

网友G(2025-10-15):
回复 楼主:
我按这方法,还是报2340,
另外;单板测试时不用接电流互感器吧,不接电机,电流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