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无正文)

网友A:
绝对定位前,先回下原点试试。

网友B:
先MC_POWER后MC_MoveAbsolute

网友C:
9108 PLCOpen状态机不合理

PLCOpen状态机不合理

检查当前PLCOpen的状态机是否满足本指令运行的条
件,如果不满足,调用相应的指令将轴切换到满足状态

网友C:
补充一下,轴控你可以弄成FB块,尽量不要单独使用。

毕竟社会在进步,我们也跟着进步把。

~~~~~~~~~~~~~~~~~~~~~~~~~~~

比如:现在需要*轴定位,那么得知道
这个轴是否允许绝对定位的BOOL变量(轴状态机是否可以绝对定位,轴MC_POWER ok,轴位置确定(回零&绝对值轴)轴状态ok(无错误,不在busy中,机械干涉等等)

当允许绝对定位以后才去启动绝对定位,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这个错误,至少我编程定位没出现过这种错误。
~~~~~~~~~~~~~~~~~~~~~~~

好比,老板让你去调试设备,设备线都没接好,调试鸡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