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12-25):
最近老板打算把一些成熟的量产设备做进一步的外观升级,以前我们对设备布线和气管一直是比较随意的绑扎,我看别人的设备要么使用波纹管要么是把线捋的整齐然后在用轧带绑起来,我个人觉得使用波纹管比较省事,就是以后做设备售后维修的时候挺不方便的?各位师傅厂里的设备使用的是那种布线方式呢?

网友A:
用波纹管好些,从外边看起来挺美观的,确实维修起来不太方便,耽误事儿,为了抢停机时间都会把它破开。

网友B:
都用,还有穿管的

网友C:
用开口波纹管。日本设备带过来的,看着好像不是同一规格的,小一号的卡内部,然后大一号的在卡在外面,检修的时候直接可以拉出来的。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口波纹管会有形变吧,这样子锁波纹管用的那种接头还能卡紧波纹管吗?

楼主:
还有像是限位开关,气缸感应探头这种只有单独一根的线需要套波纹管或者缠绕管保护一下吗?

网友D:
缠绕管,波纹管比较普遍,还有一种包布也不错比缠绕管还方便,最恶心的就是扎带,维修不方便,时间一长老化全断了

网友E:
用缠绕带吧,拆装都不麻烦,观感也过得去

网友F:
一般设备,高压的线 包括220V的都穿管,低压的,像接近开关 光电之类用24V 直接扎带固定

网友G:
回复 楼主:
开口波纹管还有对应的卡扣,可以卡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开口波纹管卡子卡不了特别紧,缠绕管也可以保护线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开孔波纹管,好固定的,方便!

网友I:
我们设备没高压,都是用线槽,顺着机器的槽钢或者方管上线槽,维修也方便,以前也是用扎带后者穿到方管里面,不好找故障

网友J:
柜内和面板用线槽,连接处用缠绕管,从来不用波纹管。

网友K:
这看使用环境决定,如裸露在外部就需波纹管。如是在配电柜内部可以用扎带

网友L:
线槽、波纹管、拖链、缠绕带、扎带是根据来使用。

网友M:
扣式结束带,环保阻燃纶缘。。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用开口波纹管。日本设备带过来的,看着好像不是同一规格的,小一号的卡内部,然后大一号的在卡在外面,检修的时候直接可以拉出来的。很方便的。
上图看看~~~~~~···

网友O:
用波纹管,先把管剪开,套上线后,用和波纹管颜色一样的扎带扎,维修方便,也好看